如何在linux字符驱动中再调用UART驱动?

楼主(2010-10-21):
向大家请教:
      由于项目需要,在linux下自己写了个简单的字符驱动,用来接收应用程序传过来的数据,现在是想把这些数据再通过linux UART发送出去,不知该如何实现。是在字符驱动里再用open、write等系统调用操作UART吗?
      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在应用程序里,把接收的数据写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B(2010-12-17):
驱动和应用分开

网友C:
楼上正解,要搞清楚机制和策略的区别

网友D(2012-05-12):
其实,楼主的做法就是一条可行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