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偏置共射放大

楼主(2010-10-21):
ADM, DM, ni, pd, RS

楼主:
为什么信号放不大

楼主:
为什么信号放大不?

网友A:
如果显示如上波形时,示波器的两个通道的V/div是相同的话,那信号是放大的。
不合理的地方是信号频率太小,电容容抗就比较大,电容C1、C2上对信号衰减就大,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之间有较大的相移;其次你测一下三极管的基极电压,不能小于0.7V,所以理论情况电位器从12V到R1上端不能大于300k,实际情况更严苛

楼主:
嗯,有道理
你改一下不对的参数,合理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多谢了!

网友A:
提高基极偏置电压。如果信号频率不能改变,那么增大耦合电容C1和C2

网友B:
C3怎么能这样用呀。。直接去掉就是了,
如果要用的话也要串个电阻,且串了电阻后使放大倍数不能太大。。。

网友A:
C3怎么能这样用呀。。直接去掉就是了,
如果要用的话也要串个电阻,且串了电阻后使放大倍数不能太大。。。
引用 网友B:

C3不是很正常么 ,还串电阻?C3是旁路电容,使射极对交流信号而言是地,这样射极负反馈电阻R4就不会衰减应有的交流放大倍数

楼主:
sxdxy说得有道理,

楼主:
收获不少

网友B:
C3不是很正常么 ,还串电阻?C3是旁路电容,使射极对交流信号而言是地,这样射极负反馈电阻R4就不会衰减应有的交流放大倍数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输入信号比较大,不能设置太大的放大倍数。。如果接上C3的话,放大倍数理论是三极管的β波形肯定失真的啦。。。如果输入在10mV以下的话,就不会失真啦

网友C(2010-11-21):
集电极的2.7K 是不是大了点,我一般都用100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