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L05输入与输出接反有什么情况出现

楼主(2010-10-21):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输入电压为6.7V,芯片一般不会损坏。

网友A:
不过,78L05输入电压6.7V太低了,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只要输入电压不太高,一般都不会损坏,只是另外一端会有点输出,不能带载而已。

网友C:
接反了会发热,输出电压偏高.有数次接反教训了.电压不是太高一般不会坏
6.7v输入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D:
输入电压取大于或等于稳压IC 7805的3V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