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需要外置EEPROM吗?

楼主(2010-10-21):
如题,有些用户数据需要保存,是否需要外接EEPROM呢?
可以直接保存在内部FLASH吗?
请指教。

网友A:
数据不行吧

网友B:
要看数据的存储要求。
比如更新次数、大小、安全性要求等。
大多数是无需外接,采取一定处理方法即可。

楼主:
也就是一些用户配置的参数吧,也就每次开机读取一下,参数改动的时候保存一下。

网友B:
这个一般无需外接,留2个sector即可。
采用轮流写入法,以及一定的校验、判断逻辑。

网友C:
一般是不需要外接的,除非你有特殊的要求

网友D(2014-02-21):
sector什么意思

网友E:
能否仔细讲讲,我原来用dsp必须用e2prom,stm32可以存在内部的rom里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能否仔细讲讲,我原来用dsp必须用e2prom,stm32可以存在内部的rom里么?

可以写到内部flash。读写次数有限,读写很慢。

网友G:
有时写会错。而且直接写相当于停机(程序暂停)

网友G:
NXP有一款,程序在一个区,数据可以放在另一个区,总线独立;随时可写;
飞思卡尔有KX系列,写的速度非常快,要写RAM差不多;
ST主很勉强了,但不贵。

网友H:
内部的最好不要用,你会发现有时候其实挺麻烦,外扩spi接口的eeprom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内部的最好不要用,你会发现有时候其实挺麻烦,外扩spi接口的eeprom吧

st有现成的用flash模拟eeprom的函数库,适合小数据量保存,最少需占用2个flash扇区,通过软件实现读写次数超过eeprom的普通读写方式.
该库的缺点是没有考虑系统掉电时候正在写数据可能形成的不完整的数据的处理,这个可以自己考虑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