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20下不进程序

楼主(2010-10-21):
我买了一款C8051F320单片机开发板,现在的问题是仿真器确定好使。但是程序下不到目标板里,用新华龙的中文下载软件提示芯片已加密。英文下载软件提示电脑和目标板连接不上。我现在应该怎么测试才能确定它的故障? 附注:目标板没有外接晶振。

网友A:
接口种类选对没有
JTAG,C2
USB,RS232
...

网友B:
///用新华龙的中文下载软件提示芯片已加密。
无论加密与否,应该都能识别出芯片型号的!

///英文下载软件提示电脑和目标板连接不上。

如果用ec3,选择USB,C2
如果用ec2,选择RS232,C2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目标板是C8051F320,中文下载软件读回来的是C8051F000。
英文下载软件连接不上。
我用的是UCE-5,选择的是USB、C2。

网友C:
要是复位没有问题,就是C2有问题.很简单 不然片子坏了

网友D:
先擦除一遍,再下载。

网友E(2010-12-02):
怎么没下文了?
我现在也出现相同问题了,正找答案呢

网友F:
这个问题以前出现在过,如果是使用JTAG接口的话,保证线序是正确的,其次就是CPU上有一个管脚就是MODEN这个一般要接低电平的,上次我跟一同事搞了两天才知道这事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E:
320的片子上面没有MODEN引脚啊!!!!!!!!!!。

网友G(2012-08-11):
你可以试试用KEIL进行调试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