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极晶体管问题

楼主(2010-10-21):
双极晶体管的基区浓度提高10倍,下面的Gummel图将如
何变化呢?谢谢~

楼主:
急。。。。。。。。。。
哪位达人给解释一下吧?
万分感谢!

网友A:
基区浓度增大,发射极发射过来的载流子在基区复合的数量就会增加,Ib就会增加,相应地,被集电极收集的载流子数量就会减少,Ic会减小。所以应该是Ib曲线沿纵轴向上平移,Ic曲线沿纵轴向下平移,但具体的定量计算应该就比较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