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ios中多任务的堆栈问题

楼主(2010-10-21):
我们的板子用了bios做多任务,但是任务执行效率和任务切换时间都远远达不到预期。芯片是6713,已经启用了cache,且堆栈在iram中。

问题:bios是否支持为每个任务设置不同的堆栈,以减少任务切换时保护现场的工作量和效率?

网友A:
不知道你的任务周期要多长? 使用DSP/BIOS,默认的任务调度周期是1ms;
如果你想做到微秒(us)级别,建议你不要用DSP/BIOS和其它实时操作系统,直接写裸机程序。

程序执行的效率,和CACHE大小、存储器宽度(16bit, 32bit?)、存储器工作时钟频率都有关的。

网友B(2011-06-25):
切换时间1ms的指标是从哪里来的?
ti手册里,Hwi的响应指标是5us以内。
swi, task的响应指标在100us以内。
没有看到你说的情形啊。

另外,依据bios自带的benchmark数据。
从hwi发生到切回原有的swi或者task,所需时间都不超过500cycles.
在HWI中新建一个task并切换至它也不超过1000cycles.

不过,上述数据我没有验证成功,利用CCS实际测试的结果是从中断向量表到Hwi C函数的响应一般需要3000~5000个cycles.正在发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