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断电上电的情况下EEPROM数据改变

楼主(2010-10-21):
请教,以前ATMEGA16内置EEPROM数据在不断断电上电的情况下发生参数改变,现在备份三份进行修复,这个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客户有抱怨在没有断电上电的情况下,机器每天正常运行的情况下,一些运行参数还会发生改变,比如电机速度了等……这是怎么回事……还是抗干扰能力有问题,跪求各位前辈……

网友A:
说明你的程序结构设计和硬件系统设计均不够合理。

网友B:
eeprom软件上没有专门的写操作,数据不可能改变,硬件的抗干扰上处理的不好,会在你写入时写错,一般也不会出问题,从你的现象来看你在重启过程中突然掉电没有保护造成你目前的问题。加入相应的掉电保护程序即可,当然硬件也要增加器件。

楼主:
现在不是在掉电后重启会发生数据改变,是机器在一直有电运行的情况下,有些数据会发生改变,头痛!
我想应该是程序结构里出错了,谢谢chunyang老师

网友C:
这个问题,问着了

我们也碰到这个现象。强干扰导致EEP 写错。

网友C:
最好就是,隔离电源,EEP离CPU尽量的近。

网友D:
回复 网友C:

あの……LZ说了是MEGA16的内部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