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一个长整型的数据分离出个位\十\百\千\万-----?

楼主(2010-10-21):
(无正文)

网友A:
----.最好不要用除或去余的方法.小弟在此谢谢各位了!
引用 楼主:

那就用减法吧

:)

网友B:
不用除和去余就更复杂了。。。。

网友C:
简单,移位就行了啊。

网友C:
200>>2  = 200/4

网友D:
楼上正解,用移位的办法最简单,运算量也小
我用过的一个办法是:先左移,再右移,最后只剩下你要的那位

网友E:
10进制的 不能只用移位,要看你的MCU的处理能力 选择运算方法

网友F:
前面有贴子已经讨论过了,你可以搜一下以前的裤贴,好的算法罗列的很多

网友G:
搜索旧帖看看

网友H:
循环移位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