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RS232的芯片

楼主(2010-10-21):
(无正文)

网友A:
要么你买到假货了,要么你设计不合理

楼主:
如何设计呢!

网友B:
按器件手册中的标准电路应用即可,现场干扰严重时要选用高抗ESD的型号,注意其尾缀,区别的不是型号中的数字而是尾缀,比如MAXIM的MAX232ECPA。另外,市场上MAX232假货确实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