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EZ-USB FX2寄存器GPIFWFSELECT,可选择其中一组波形输出。

楼主(2010-10-21):
GPIFWFSELECT这个位如何设置,一直搞不懂,比如GPIFWFSELECT=63,到底什么意思都不明白,SINGLEWR1 SINGLEWR0 SINGLERD1 SINGLERD0 FIFOWR1 FIFOWR0 FIFORD1 FIFORD0,这8bit如何设置,知道的希望能解释下,多谢了。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GPIFWFSELECT 8位 分别是单字节,单字读写和FIFO读写。先看是那种然后就知道是那两位控制。根据这两位的值,就知道是那段描述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