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这样的系统是否能够实现稳定的调速,请教下大家。

楼主(2010-10-21):
不知这样的系统是否能够实现稳定的调速,请教下大家。
执行装置是个单相交流异步电机。
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预置速度: 通过旋转电位器,用ADC测得的电压线性地映射到
              双向可控硅的触发导通时间,从而控制电压实现变速
2,稳定速度: 记录某一时刻的测速发电机F的输出电压,某一固定时间
              后再次记录F的输出电压,计算2次比较的差值,如果在一
              容忍范围内认为速度稳定不调节触发时间,如果有偏差
              则调节导通时间直到偏差在容忍范围内。不断地检测循环
3,堵转检测: 上电时根据上电复位标志延迟数秒启动堵转检测程序,在电机
              运行中,如果检测到速度设定电位器转过一定角度,同时测速
              发电机F输出电压小于一设定堵转电压,认定电机堵转,此时
              撤掉驱动双向可控硅的驱动信号保护电机。
4,速度显示: 根据发电机F的输出电压,经过修正在数码管上实时显示。

没玩过这方面的,不知这样做能否实现。
请大家狠拍我,谢谢。

楼主:
顶,大家给点意见
谢谢

网友A:
可以的,PG电机一般都是这么玩的

网友B:
1、AD测量预置值,变换成预置转速,令其为SV。
2、通过测速发电机变换后经AD转换,然后变换成实际转速,令其为PV。
3、采用PID算法,对计算结果进行标度变换后映射到可控硅的导通角。

网友C:
PID的初值要先做实验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