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亮控制电压

楼主(2010-10-21):
急待解决啊!高手帮忙啊!用模电知识解决:有一个灯亮,输出电压为1V。两个灯亮,输出电压为2V,依次类推。直到五个灯亮,输出电压为5V。我用LM324连接成电压跟随器,结果失败拉。我想用电压比较器,但是没有想出来啊!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A:
这要看你的灯怎么接以及是什么灯。

楼主:
灯是发光二极管。导通电压0.7V,流控型的。用LM7805使电压控制为5V,实验结果是:一个灯亮,电压为1V。两个灯亮,电压增加零点几伏。三个灯亮,以后电压零点几的增加。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B:
导通电压0.7V的发光二极管,有这样的发光二极管吗?

把你原来设计的原理图贴出来。

楼主:
我粘贴不上我的图。加我QQ:506758875,你也告诉我你的QQ号

网友B:
这个实在对不住,没用过QQ,也不会用。

网友C:
这个实在对不住,没用过QQ,也不会用。
引用 网友B: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