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转12V电路

楼主(2010-10-21):
现在要做一个简单的48V转12V电路,电流1A左右。价格控制在8元以内。请各位大侠介绍几款稳压芯片,最好附图谢谢。急!!!

网友A:
这个价位,非34063+扩流莫属

网友B:
34063的电压达不到那么高,供电是个问题.

网友A:
34063的电压达不到那么高,供电是个问题.
引用 网友B:

功率电阻限流分压,老套路

网友C:
3843构成的BUCK.
输出的12V直接给3843供电。
8元如果只是是器件价格应该可以做到。

楼主:
我找到了一个LM2575HV-12芯片,不知道大家用过没,好不好用???

网友A:
我找到了一个LM2575HV-12芯片,不知道大家用过没,好不好用???
引用 网友D:

好用,但是价格不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D:
好用,但是价格不符合你的要求。
引用 网友A:
买国产的芯片才2.5元1个,加上电感电容用不了8元

网友E:
有需要开关电源的朋友可以联系我,Q:75408947,TEL:13522938804,MSN:hongyijianke@hotmail.com

网友A:
买国产的芯片才2.5元1个,加上电感电容用不了8元
引用 网友D:

买假的更便宜吧,看清楚,HV嘞

网友F(2011-03-27):
回复 网友A:
LM2575在这里明显不合适吧,它的输入最高只有40V,即使你在前面串个电阻降压,那么大的电流可能会把电阻烧红哦。

网友G:
LM2575HV可以做到你的要求,但是要看你后端对电压参数的要求了。
同样的事情我这边做过,发现此种方式出来的电源在地线上的噪声比较大,模拟器件接收不了,因此放弃。
要都是数字器件那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