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压电蜂鸣器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0-10-21):
电路图描述如下:
芯片驱动能力最大能到15mA, 输出波形频率为520Hz,如何改变电路图,能提高声音?

网友A:
自耦线圈的次级输出绕得再高点,520HZ根本不适合用压电。

楼主:
lS:两个问题咨询
1 自耦线圈的次级输出绕的再高点,不是很理解。
我的理解是次级匝数/初级匝数更大一些,但是我之前用过匝数比更大,声音并没有变的很大。当时的频率为1.5KHz
2 520Hz用哪种蜂鸣器合适,请推荐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lS:两个问题咨询
1 自耦线圈的次级输出绕的再高点,不是很理解。
我的理解是次级匝数/初级匝数更大一些,但是我之前用过匝数比更大,声音并没有变的很大。当时的频率为1.5KHz
2 520Hz用哪种蜂鸣器合适,请推荐一下 ...
引用 楼主:

1、就是你的意思,匝间比再大些,压电蜂鸣器阻抗很高,需要高电压才能获得大功率
2、520Hz在低音范围内,1.5K用压电差不多

楼主:
大爷,大伯,大叔,大哥----
我怎么感觉您没回答我上述的问题啊,还是我太笨了,没有参透,如果是这样的,请您多花点心力再指导指导。
1 匝数比大了,肯定是电压大了。但是之前用过匝数比更大的,频率为1.5KHz,声音并没有比此匝数比的大的。现在也不知道为啥
2 低音的确实很少用,您给推荐推荐。
非常感谢!(我这人说话比较直,如果说话太冲,请您见谅!)

网友A:
试一下这个接法

楼主:
好,谢谢了啊--
我今天先试一下,明天告知您结果啊
THX

网友B:
频率这么低,怎么不用电磁式的蜂鸣器?
压电的谐振频率非常高,要声音大,还需要谐振腔。

楼主:
LS:
不是很了解电磁式蜂鸣器,是不是直接用三极管驱动就可以了(不用加电感)。

网友B:
电磁式的和喇叭相似,直接三极管驱动即可。

楼主:
六楼:
试接了一下,因为没有现成的9014,就用的是5551和8050.声音分贝数还没有原先电路大。
个人分析原因是:因为Ic没有之前的Ic大。

楼主: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电路图的问题,还是哪里弄错了。
电磁式蜂鸣器的谐振频率为730Hz,BeepHz的频率为520HZ
试验结果为声音非常小。

网友C:
应该就是指无源蜂鸣器吧,就用你发的电路没有问题的.
我之前试过一种1.7KHZ的时候声音才是最响的,你可以试试改变声音频率看

楼主:
LS:
主要是现在声音频率固定在520Hz,想试试别的方法(更改电路,更换蜂鸣器等等)看能否使声音达到90dB
目前看来,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点难度。因此特来咨询一下--
希望以前用过的,能给与帮助
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你是以单片机输出控制信号,改变频率是最好的做法.
还有可以用升压变压器,初级接入24V电源和大功率NPN三极管,次级将电压升至200V左右接蜂鸣器,这样声音足够响...50CM左右测试也有100dB.

楼主:
好的,我明天试试啊--
Thx

网友D:
一般压电有谐振频率的,在谐振频率上的声音最响

楼主:
15#
这么长时间没回信了,谢谢各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