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运放电路输入端怎么接耦合电容

楼主(2010-10-21):
OP07运放电路输入端怎么接耦合电容

网友A:
如果是同相放大器,需要在正输入端对地接电阻,反向放大器的话,直接加电容就可以。

网友B:
如果是同相放大器,需要在正输入端对地接电阻,反向放大器的话,直接加电容就可以。
引用 网友A:

在同相端对地接电阻是为了给同相端提供直流通路吗?
反相端的直流可以从反相端到输出再到地,就可以不用接电阻吗?

网友C:
是的,同相端由于电容没有放电的回路,反相放大的话,电容可以通过反馈电阻放电

网友D(2015-06-15):
引用 网友C:
是的,同相端由于电容没有放电的回路,反相放大的话,电容可以通过反馈电阻放电 ...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