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和LED灯怎么复用IO管脚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  本人刚毕业 从事小家电的PCB设计 现在经理突然给俺一个压力锅的项目 有9个按键 9个共阳的LED 一个共阳的数码管 16个脚的 我把真值表发上来  用一个20个管脚的单片机驱动(贴片的) 有一个加热盘 一个门控 一个热敏电阻 一个蜂鸣器   5V 地  不用接晶振 因为内部有RC起振 且比较精确 剩下的14个脚怎么驱动9个按键 9个共阳的LED 一个共阳的数码管啊 数码管的7脚 9脚10脚可以空置 不用接 最好能画个原理图出来 解释下是怎么驱动的

网友A(2010-10-21):
1、译码器,类似74HC154
2、串行驱动,类似74HC165

楼主:
不让加锁存器

楼主:
还有为什么驱动共阳数码管的位选(公共脚)要用PNP三极管  驱动共阴的要用NPN

网友A:
不让加锁存器
引用 网友B:

那你最好让你老板去死

楼主:
我不是老板

网友A:
还有为什么驱动共阳数码管的位选(公共脚)要用PNP三极管  驱动共阴的要用NPN
引用 网友B:

公阳,电流从E -> C -> 输出到LED,用PNP
公阴,电流从LED -> C -> 流出到地,用NPN

目的是让三极管的BE驱动电流不受负载影响,充分饱和

楼主:
再说那块板上面也放不下锁存器的IC了

网友A:
再说那块板上面也放不下锁存器的IC了
引用 网友B:

不让加锁存,那么就换MCU,如果MCU也不让换,那么就换老板。

楼主:
哈哈 俺也想换啊

楼主:
不一定要一个管脚只用来驱动一个LED的 矩阵按键不就是为了节省IO弄想出来的方案吗  现在的小家电MCU的管脚越来越紧张  我拆过美的的小家电 智能电饭煲和电磁炉 显示部分 数码管 按键 LED 都是复用管脚的接法 我不是很明白其中的原理

网友A:
不一定要一个管脚只用来驱动一个LED的 矩阵按键不就是为了节省IO弄想出来的方案吗  现在的小家电MCU的管脚越来越紧张  我拆过美的的小家电 智能电饭煲和电磁炉 显示部分 数码管 按键 LED 都是复用管脚的接法 我不是 ...
引用 网友B:

按键和数码管是可以复用,但是你只有14个IO,撇开按键不去看,要驱动9个数码管,8段+9位就是17个IO,不用锁存器你慢慢玩,玩出来比锁存器还贵。

楼主:
不是9个数码管啊  是一个4位共阳的数码管 一共16个管脚  7脚 9脚 10脚不用接 只有13个IO口啊

网友A:
不是9个数码管啊  是一个4位共阳的数码管 一共16个管脚  7脚 9脚 10脚不用接 只有13个IO口啊
引用 网友B:

你早说

4个IO驱动位
7个IO驱动段
1个接按键公共端

按键接在段上,扫描数码管时,多扫一位,送段位全高,扫描按键。

楼主:
还有9个灯呢  麻烦画个原理图 多谢了 按键的公共端是不是接地

网友C:
应该还好啦

网友D:
你的MCU是否有AD功能,如果有,考虑下分时控制看看行不行。

网友E:
按键用AD,那9个LED当成两个数码管处理,只用到2个位码就可以。

楼主:
按键用AD 误读性很高  我们是做产品了 不是学校的时候做项目玩玩  9个LED为什么当成2位数码管处理 只用到一位码就行了啊

网友F:
叫你们老板去死.其实这么搞也是最终也是你老板死:lol

网友G:
这个主要要看MCU的类别,如果是51类的实现难度较大.如果是类PIC的,你可去微芯的官网看看AN529的应用笔记.你就能搞定了

网友H:
LZ慢慢玩吧,推挽输出型的单片机能完成,但是得好好琢磨下程序

网友B:
公阳,电流从E -> C -> 输出到LED,用PNP
公阴,电流从LED -> C -> 流出到地,用NPN

目的是让三极管的BE驱动电流不受负载影响,充分饱和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觉得是反的呢?
公阳,电流从E -> C -> 输出到LED,用NPN
公阴,电流从LED -> C -> 流出到地,用PNP

网友I:
15楼正解,经常这样玩,,就是分时处理

网友J:
9个LED与9个按键还有数码管的段选复用,利用LED的单向导电性以及数码管的位选单独用IO口,定时分别扫描LED,数码管,按键。就可以了。

网友K:
我是菜鸟,不知道

网友L:
:L我题目都没看懂;是不是1个四位数码管  9个按键  再加9个LED灯?

网友L:
:)4位数码管不要小数点不是7+4=11   14-11=3 ;3个口 要是可以用电阻加二极管可以驱动2*3+3=9个按键

网友H:
显示的总段数:4*7+1+9=38,满足这个数值,和最小的整数为6 和7,所以7个段+6个位=13,剩下一个挂按键,再从6个位再加上3个段接到按键输入上,注意电路上的保护,防止强输出高与强输出低短接以及按下按键影响显示,程序上注意扫描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