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用大电容是什么电容?

楼主(2010-10-21):
计算机的显卡电容爆了,七个大电容爆了两个,七彩虹显卡,电容铝壳,圆形,一侧刷了蓝道,标称值6.3V,1500和16V300,请问,这些电容是不是铝电解电容,是不是从市场上随便买两个换上就行,另外不知道该显卡是否多层板,换电容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是固态铝电解电容,用于板载开关电源的滤波,不能用普通电解电容替代,需要使用低ESL(串联等效电感)型的电解电容,同时使用高温型的,爆电容就是这两个参数之一或都不合格。
现在的显卡都是多层板,因电容的负极接在地层上热量损失较快,更换时要使用较大功率的烙铁,同时注意动作,用力不要太大,需等焊锡完全熔融后才能取下电容。

网友B:
提一点建议,电容爆一个是过热,一个是过压导致的过热,可以考虑将电容的耐压提高一点,然后改善工作条件,可以保证电容的寿命更长

网友C:
:lol七彩虹显卡的电容都会爆:lol

网友D:
这些老掉牙的屁屁可以丢掉了,真是吃一堑长一智吧

网友E:
普通电容就可以。没什么不可以的。

网友F:
买那种开关电源用的电解电容,两个或者三个代换一个,你那坏了两个,就得用4~6个替换。
用比较多的电容数量达到比较小的ESR和比较大的耐纹波电流系数。
反正装在机箱里,样子抽点没关系。

网友A:
普通电容就可以。没什么不可以的。
引用 网友E:

现在PC里的二次电源都是工作频率较高的开关电源,滤波电容用普通电容代替会导致纹波增加,损耗也更大,加之机箱内的高温,用普通电容代替后过不了多久还得爆。

网友G:
6楼:
正是8楼所说的原因,7楼才建议用多个普通电解电容并联。

网友A:
普通电容在机箱里架不住高温啊,用并联法可以不要求低ESL电容,但也得采用高温电容,山寨主板、显卡用普通电容,很快就爆浆了。

网友H:
机箱里那点热量倒算不得什么,普通电解也是85度的。但是高频大纹波电流,普通电解滤波效果不好,很容易发热爆掉。另外对显卡电源不了解,不知是不是SEPIC拓扑,如是,那这个电容要求更是高,普通电解必炸无疑

网友F:
回复 网友H:

显卡,电脑主板里面的板载电源都是buck,非隔离的。

网友H:
频率不低吧?500K?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