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定时器

楼主(2010-10-21):
我现在在做一个温湿度控制器,用的是HS1101型号的湿度传感器,要用到555定时器,其中555定时器中的输出引脚3一定要接单片机的T0或是T1脚吗?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为什么接到T0或T1,接到外部中断上不是好些吗?

网友B:
要测频率,最方便的就是接T0或T1。

网友C:
为什么要用555做定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