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大的怎么办

楼主(2010-10-21):
有什么方法吗,听说66P51电流有点大啊

网友A:
多大?你听谁说的

网友B:
电流参数可以查看规格书,上面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A:
放心用吧,用的人那么多,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B:
规格书上的参数一定是可以保证的,满足你的需求就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C:
对啊,看看datasheet,不能人云亦云,感觉用量这么大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D:
之前都是看规格说明,还是比较详细的,能上网搜搜也能有不少收获

楼主:
规格书上的参数一定是可以保证的,满足你的需求就可以放心使用
引用 网友B:
嗯,那我就放心了

楼主:
之前都是看规格说明,还是比较详细的,能上网搜搜也能有不少收获
引用 网友D:
呵呵,和我想法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