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实现电阻的检测吗?

楼主(2010-10-21):
如下图,我找了一个电路,说是可以实现电阻RX的检测,还可以满足调零和调满度的作用,请大侠帮我分析一下,是怎么实现的?R12是调零的,R11是调满度的。

网友A:
测量个电阻,如此之麻烦?

楼主:
当然这个电阻肯定是直接测量不到的,是在某部件的内部,而且是变化的。

楼主:
maychang大侠给指点一下!呵呵,小生在此谢过!

网友B: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高精度、低温漂的贴片电阻;电阻常规尺寸:0201,0402,0603,0805,1206,1210,2010,2512;电阻精度:0.01%,0.05%,0.1%,0.25% 0.5% 1%,温度系数:5PPM,10PPM,15PPM,25PPM,50PPM,功率:1/32W-3W 阻值范围:0.02毫欧-3M欧 电压范围:15V-4000V 工作温度范围:-55-175度  长期稳定性是15年,同时本公司还可以按客人需要制做特殊功率、特殊阻值的贴片电阻、贴片电流检测电阻, 希望用着的朋友们联系我,
联系电话:13713595046
邮箱:stephen@famluia.com
联系QQ: 1561196152
联系人,杨生

网友C:
具体应用中是不是当被测电阻超过某一值就报警啊。

网友D:
同意楼上,感觉像是一个阻值比较器。

楼主:
比较器应该是为了调零度用的呀

网友E:
5# stephen810 在弄什么

网友F:
最简单的设计往往就是最好的设计,这个电路这么复杂,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G:
是怎么实现的?R12是调零的

基本原因是它可以提供正负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F:

10#给点好的建议呀!怎样才能做到最简单呢?能给一个思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师,我不是很清楚呀,但我今天要做 一下实验,看看会不会有什么结果?

楼主:
我的元件还没有到,大家继续给点意见!怎么才能简化一些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下午就可以做实验板了!

网友F:
是否就是检测这个电阻是否在误差范围内?
如果是这个功能,用一个窗口比较器就可以了。

楼主:
回楼上,这是一个电阻真空计的检测电路,应该说是检测电阻是多大的电阻,从而根据关系式推出真空度。

楼主:
没有人关注呀!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F:
没有看出测量电阻的功能,因为只看见继电器输出。

楼主:
接继电器那里只是用继电器和另一路切换的,但之前的应该是电阻变化转换成电压的

网友H:
1。感觉此电路设计逻辑有些莫名其妙。
2。R11调定后,尽管RX端电压恒定,但流过RX的电流没有检测,无法检测RX?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谢谢彭工,最近几天没有调这个电路了,有其他的事情忙,我再仔细看一下吧,谢谢您给的意见。

网友I:
电阻真空计?lz在威海哪家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