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设备中,单片机检测开关的IO口是否需要接电容

楼主(2010-10-21):
车载设备,需要检测开关(船型开关、轻触开关等都有)是否有开,采用IO口检测。

采用的电路如下:

电路中C1016是否有必要呢?上一个版本是没有的,我打算加一个电容滤除开关过程中的毛刺,避免烧坏单片机IO。

但是这个回路上没有电感,按道理来说,应该不会有高于3.3V的电压出现。

那么这个电容是否有必要,用了是否会产生问题?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没有必要

网友B:
这个看成本压力和风险。标准做法,电阻,电容,ESD一个都不要少。

楼主:
多谢了。看来我还还得加个稳压管才行。

成本是一个方面,但是没有扣到一个电阻、一个电容的程度。可靠性要求比较高。

网友C:
在工控场合,还需要加光耦。
汽车内电磁环境恶劣,电容就别省了。

网友D:
电容有更好,不要需要软件处理,口里面串一个10K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