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牢骚!107的net管脚配置太分散了

楼主(2010-10-21):
最近想用一下以太网,使用107时发现,107的net管脚配置太分散了,光发送脚就占一个串口,can、spi,幸好接收管脚还可以选择一下,想多用一下接口,真困难,应该学习cypress了,管脚互用再灵活一点就好了,画板子也就舒服多了。最后发现太不容易了,我原来用SPI2的接口芯片没法用了,双串口要改了,CAN通讯也要移动位置了。捕捉也要换TIM和CH了,唉!

网友A:
专利保护的,不能随便拿来用滴

楼主:
靠,让人失望,花了一天时间来想管脚调配问题,结果不是这里有问题就是那里有问题,还有的一个烦心的事情,很多IO脚不支持5V。你说都是IO脚可是很多就不支持5V。邪门!冬天盖小被子,盖住头就盖不住脚呀!!

网友B:
用100脚的107,管脚复用的情况会少些

网友C:
STR9 的管脚 才叫悲惨

楼主:
主要是我的接口太多,要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想一套硬件通吃!看作芯片的功能很诱人,想什么都让干了,可是这个复用就很别扭,就说CAN2的复用吧,使用PB5和PB6,可是USART1又复用PB4和PB5,I2C用PB6和PB7,要复用CAN2的话,I2C和USART1就没有办法用了,难道就不能把CAN2复用PB4/PB5或者复用到PB6/PB7吗?应该不困难吧,我认为在复用的时候,应该尽量占用同一个外设,要不就是看起来强大,等实际用的时候,就不使用了,要是cypress有以太网接口的话,我还真动摇了,不使用ST的。
强烈建议!

网友D:
楼主能给点具体建议应该怎么改呢?这样便于参考,否则就会顺得哥情失嫂意。

楼主:
楼主,要是人象CPLD那样,内核输入输出可以任意配置到任意一个IO脚最好,好布线,如果不行,在接口复用时尽量将某一接口脚映射到另外一个外设接口的功能脚上,比如USART的TX/RX占用PB6/PB7,那么CAN的复用就映射到PB6/PB7,而不要映射到PB5/PB6,假如PB5还有SPI的必要功能(如CLK)那么,如果要使用CAN,那么USART和SPI就都不能用了,如果按照我说的那样复用,那么就USART不能用,但SPI还能用。最典型的就是NET网络PB11\PB12\PB13居然阻断了3个外设接口SPI/CAN/US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