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811运放发热的问题

楼主(2010-10-21):
使用MAX038函数信号发生芯片产生正弦波为2Vpp  输出到 AD811放大10倍  接到示波器上 信号质量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AD811发热很严重 用手都感觉到烫了  这是为什么啊 麻烦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A:
150R的输出电阻,20Vpp的输出幅度,运放不发烫才怪。
另:为什么搞反向输入呢,同相不是更好吗

楼主:
恩 多谢楼上指导  我修改一下输出负载 换个大负载  请问同相输入为什么比反向输入好啊 他们在放大相同倍数的条件下 有什么区别么?
2# AD9851

网友A:
AD811是电流反馈型运放,反相输入阻抗特别低,同相输入阻抗较高。如你的电路,输入阻抗大约只有几十欧,max038输出要很大的驱动电流

楼主:
多谢AD9851指导  学习了 谢谢~
5# AD9851

网友(2013-07-24):
引用 楼主:
恩 多谢楼上指导  我修改一下输出负载 换个大负载  请问同相输入为什么比反向输入好啊 他们在放大相同倍数 ...

请问下你的负载是多少才不会发热呢?我的AD817运放也有这种发热问题

网友B(2015-12-28):
若负载电阻为一定值,那么如何保证不发热,输出串接电阻吗?

网友C(2016-05-14):
目前也碰到同样的问题,AD811比较热,不知道AD811反向输入怎样才能解决发烫的问题

网友D:
请AD9851帮忙有偿设计小信号运放电路!不知道您是否感兴趣!直流1.5V上有一个65HZ的uV级别的小信号,要求将这个小信号提取出来放大到2.5V级别!我的联系方式:aimi09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