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用贴片白光LED手工焊接会不会容易焊坏?

楼主(2010-10-21):
我曾经用60个有引脚的普通5mm白光LED做照明小灯,为了总体积小,把引脚留得很短,焊到了尽根,然后发现那些LED经常有不亮的,或者点了没几分钟就不亮了,也有些过了几天不亮了,换掉就都好了。我很怀疑是被我过热焊坏了?
现在再做我想换成贴片的白光LED,但是有个疑问,那样不是相当于引脚更短了吗?会不会更容易在焊接的时候过热损坏?贴片的可比5mm穿脚的贵多了,呵呵

网友A:
焊接注意的话就不会,多数情况下是LED本身的质量问题或驱动不合适。

网友B:
质量问题

楼主:
真的是LED质量问题吗?我看到它的引脚上离根部几毫米远处有突出部分,意思是焊到pcb上时以此为界,引脚不能太短,焊点离管芯不能太近?而我现在是直接焊到了根部,封装底部贴住pcb了。
另外,驱动方面应该没有问题,原来用20mA恒流,后来为了保险降为15mA了,而且同样的驱动,好的那些LED一直是好的。

网友C:
60个有引脚的普通5mm白光LED?
是串联还是并联。
听你原来用20mA恒流,貌似串联。
驱动是什么?
还是上图吧
不然难以分析

网友D:
三楼说得是质量问题

网友E:
不能完全说是质量问题,手工焊接LED要很熟练的熟手工才能完成。而且烙铁要做好真正的静电保护。
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