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光耦MOC3023做的电子继电器无法完全关断

楼主(2010-10-21):
图纸就是DataSheet上面的图纸,但是那个0.05uf的电容使用的是0.1uf的,其他的参数是一样的,但是无法完全关断.关断的时候,受控的排插上面的LED还是亮的,量电压还有125v.把一个工频9w变压器插在上面,次级的短路电流有130多ma.看来还是有功率输出的.

网友A:
去掉那个0.1uF的电容,耦合电流太大了。图不能照搬,有其应用前提。

网友B:
首先把光耦拔掉,如果还有电压输出,是电容太大的漏电流。
0.1UF电容的漏电流已经比较大了,mA级别了。
碰到问题,首先要测试验证,再分析原因。

如果不加负载,即使光耦不导通,有电流这个回路,输出电压也不低的。

网友C:
看电压没用。有小电流正常。

网友D:
LZ, 你那个电容用0.1uF确实太大了。
0.1uF对市电表现出的容抗大约为32K欧姆, 在它上面会有6.8mA的电流,
这个电流流过LED,当然就亮了。
你可以算下,你把LED换成变压器,假如变压器输出12V,220/12=18
所以你就可以在次级得到6.8mA x 18 =122mA  的电流,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