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0-10-21):
P+是整流后母线电压正端,P-是整流后母线电压负端,想问下R1-R4,C1-C6的参数是如何选择的?,望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呵呵, 哪里搞来的板子?
不知道整流电路怎么样, 是不是被压电路呢?
C1~C6 是跟驱动功率有关, 目的是滤波, 怎么计算, 根据滤波电容的要求咯.
R1~ R4 主要是在断电后给电容放电的. 这个参数好象有点大了

楼主:
是2.5KW的,你有QQ吗?方便联系,谢谢

楼主:
不是倍压整流,整流后是510V

网友B:
均压电阻,保护电容的。

网友C:
电容串为了增加耐用压。并增加容量。电阻均压。

网友D:
380*1。35   513V

网友D:
一般1A  60  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