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中断向量表,有哪位朋友详细描述一下。

楼主(2010-10-21):
例如: 1、_stext是什么意思?
          2、这个地址可能改吗?如果程序里有BOOTLOADER是不是要改。
          3、typedef void @far (*interrupt_handler_t)(void);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例如: 1、_stext是什么意思?
          2、这个地址可能改吗?如果程序里有BOOTLOADER是不是要改。
          3、typedef void @far (*interrupt_handler_t)(void);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 ...
引用 楼主:

1、_stext是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这个标号只代表 ST 的 extension

2、这个地址可能改吗?如果程序里有BOOTLOADER是不是要改。
作为1个标号,这个地址可以改

3、typedef void @far (*interrupt_handler_t)(void);是什么意思。
定义中断向量 的类型

楼主:
1、_stext是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这个标号只代表 ST 的 extension
这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有谁知道吗

网友B:
请说明一下你是在哪里看到这个概念?

楼主: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 =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_stext}, /* reset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trap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4  */

1、_stext是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这个标号只代表 ST 的 extension

这是2楼的观点。

网友C:
_stext跟你用的编译器有关,在编译器的帮助里找吧。

网友D:
_stext是一段初始化的启动文件的入口地址。这个初始化文件做的事情跟你在项目设置里面选择的STARTUP file有关。无非是做一些RAM区的初始化之类的工作。

如果你不需要COSMIC帮你配置的初始文件,可以将_stext换成main.那么上电复位后程序不会运行启动文件,而会直接跳转到main开始运行。那么你需要自己对RAM区做初始化。

具体的还是看COSMIC手册,上面对各种启动文件做了什么事情都有详细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