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做开关

楼主(2010-10-21):
1.我把60个LED并在一起做负载,用6v交流电供电,用MOS管IRF3205做开关,控制LED亮灭,可接不同的IRF3205为什么LED的亮度差别很大呢?接到一个3205上,60个LED电流大概有180mA,亮度可以,但接到另一个3205上,60个LED总电流却只有80多毫安,感觉明显暗多了,同样的LED负载,同样的电源,就是开关IRF3205换了下,怎么亮度差别就这么大呢?
2.用数字万用表测电流,红表笔插到20A的口上,档位是不是只能调到20A,用mA的档位测行吗?我需测mA级的电流,但表笔插到mA的口上,表没反应,不知道为什么?
请大侠指点

网友A:
1、LED不会用交流供电吧?有限流吗?
2、20A内部没有保险丝,其它电流档位有保险丝,没有反应是因为你这个初哥乱测量烧掉保险丝了。
  拆开表壳重新装一个保险丝就可以了。

楼主:
1、LED不会用交流供电吧?有限流吗?
2、20A内部没有保险丝,其它电流档位有保险丝,没有反应是因为你这个初哥乱测量烧掉保险丝了。
  拆开表壳重新装一个保险丝就可以了。 ...
引用 网友A:

1、LED是用交流供电的,它本身就有整流作用,限流电阻300欧啊,我就是想问问就是开关接的IRF3205不同,其他都一样,但亮度差别很大,我想问问为什么?
2、我把红表笔插到20A的孔,档位调到20A,测mA级的电流也行吧?我现在没法换保险丝

网友A:
回复 楼主:

毫安档内置保险丝断了,接好后重新用毫安挡测量

网友A:
1、LED是用交流供电的,它本身就有整流作用,限流电阻300欧啊,我就是想问问就是开关接的IRF3205不同,其他都一样,但亮度差别很大,我想问问为什么?
2、我把红表笔插到20A的孔,档位调到20A,测mA级的电流也行吧 ...
引用 楼主:

问题你需要你贴驱动电路出来才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