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可控硅的图解看不懂

楼主(2010-10-21):
(无正文)

楼主:
帮忙解说一下 谢谢啦  我看了就是没看懂呵呵 :'(

网友A:
圈1:是。加反向(注意不是“反相”)电压时,即使G极施加触发信号,晶闸管也没有反向电流。
圈2:蓝色线表示“关”态,注意该蓝色直线斜率并非按照比例画出,仅为示意,实际上该线几乎与横轴重合。
第一象限从OFF State指向ON State的紫色弧线,图上有说明,是在门极触发脉冲作用下晶闸管从“关”态转入“通”态。另一紫色弧线图上也有说明,是晶闸管电流过零关断,从“通”态转入“关”态。

楼主:
这个双向可控硅的电压方向和电流的方向相反呢?

网友B:
双向可控硅不管加哪个方向的触发电流,两个方向都会导通,但是触发灵敏度有很大的差别(可以相差几十倍)
所以双向可控硅应用时需要考虑在哪个象限触发。(而单向可控硅当然只有一个象限能够触发)

楼主:
有点可控硅入门的资料么 现在小弟正学习可控硅手头上没啥好点的资料书中也就是讲了1页就完了大体  从网上搜也没看见好的   谢谢了

网友A:
6楼:
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过“晶闸管可控硅专辑”,到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找。记得有几百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