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s无法编辑源程序该怎么解决啊~~急急急!!!

楼主(2010-10-21):
我的CCS安装完后,无论是新建还是打开别人编好的源文件(C程序)后,光标只能用上下左右键移动,却不能用鼠标定位;更重要的是在文本框中无法输入任何字符。只有删除键有效。
我重装三遍了CCS,问题依旧存在。
   不知道哪位大虾能解决这个问题?~~急啊~~非常感谢

网友A(2011-11-23):
我装了N边,问题还存在。

网友B(2011-12-26):
第一种方法:重装系统,再装CCS
第二种方法:在其他文本编辑器(比如UEStudio)上编写完成后在CCS里面只编译,不编辑。

另外:我觉得你是进入了汇编界面。。当你调入.out文件后,出现的画面是程序的汇编语言,是下载进芯片的汇编,当然是不能再编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