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3f3p ST-Link提示SWIM没有连接

楼主(2010-10-21):
stm8s3f3p6我用的是三合一的板子上ST-Link提示SWIM没有连接,
仿真STM8S207正常
RESET 上拉4K7   10n电容器接地
VCAP 470n        SWIM接18脚
1天啦 检查了好几遍 片子也换了 急死我啦

楼主:
VCAP电压1.8V  RESET 3.3V 不过插上RESET线 就是0V  SWIM脚也是一样

楼主:
哪位给个提示 是不是片子的问题  :L

网友A:
一般不是片子的问题。
板子的问题可能性较大。

楼主:
我亲自焊的 检查了N遍 今天搞不好就改片子.一会儿再查一下

网友B:
休息一下,或许明天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不过我看到论坛里I2C的问题,想试一下I2C,要是真的有问题就换片子
看到的不一定是对的,想亲自试一下.

网友C:
目标板必须供电,ST LINK的VCC是输入,不是输出!!!!!!!

楼主:
目标板单独飞线供电 电压都有207操作一切正常

网友D:
STVP有没有选择和你的芯片一样的型号。型号不一至连不上的。

网友E:
LZ
解决了吗?

楼主:
没有 郁闷

网友D:
你的板子上用的是stm8s3f3p6芯片,你的STVP上要选择相应的芯片啊,你有没有这样做

网友F:
三合一板上的STLINK不扳下来只能对板上的STM8207操作。

网友G:
DISCOVERY手册上有说如果不掰掉207的使用方法在第8页最后,只需要去掉2个串联接在SWIM和RST上的2个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我是和板子脱离 单接的4根线

网友H(2012-01-06):
这么长时间了 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