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跟随器吗?

楼主(2010-10-21):
(无正文)

网友A:
跟随和低通滤波

楼主:
高啊,谁知道这个运放芯片的型号?

楼主:
怎么有3个电源啊。5V,-12V,+12V

网友B:
觉得不太像跟随,输入和输出都在同一个支路上,没见过这样的跟随器。如果真是跟随,那么这样的跟随器的带载能力有增加了吗??

楼主:
芯片用+-12V供电了,为何还要用5V呢?有这样的运放吗?

网友C:
5V可能是使能端?

网友D:
标准的正反馈低通滤波器,

楼主:
既然是标准,电阻电容怎样计算呢?

网友D:
随便找个滤波器的书上都有的给你个软件用吧,可以计算阻容值

网友E:
这个怎么算传递函数啊

网友F:
虽然是标准的低通滤波器。
但是LZ的图纸看着别扭。

网友G:
不是跟随器吧,输入交流时,3脚有电压吧!

楼主:
查找了一下,这是个AD8021芯片。资料上是低噪,高速,16位机。为何要写16位呢,8位不能用吗?

网友H:
就是一个有源的二阶低通滤波电路,后面就是电压跟随器

网友I:
UA是指第一个电阻右边节点的电压。S=Jw.
(Ui-UA)/R=(UA-Uo)/R+(UA-Uo)/(1/SRC)
(UA-Uo)/R=Uo/(1/SRC)得出UA=(1+SRC)Uo代入上式得
Uo=Ui/(1+SRC)^2
典型的2阶有源低通滤波器

网友J:
2阶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