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用过24位的ADC,基准电压芯片选什么型号的好?

楼主(2010-10-21):
关键就是基准电压我不知道用哪个好? 我的ADC是ADS1255,基准电压为2.5V,供电首选5V电源。

网友A:
选温漂小,时间漂移也小的.精度不是第一要素.
试试AD780,ADR421,ADR03

网友B:
24位的AD,不用精度这么高吧,2.5V/2(24)=0.15uV,想想基准电源的纹波能控制到多少啊1mV不错了吧,这样选24位AD就太浪费了,敢问楼主是要没什么电压啊

网友C:
前级电路有问题,AD位数再高也是多余的。

网友D:
同意二楼,精度不是第一要素,稳定才好

网友E:
用AD的内部基准吧,应该还可以的

网友F:
LZ的前级电路能做到24位的精度?

网友G:
24位的AD,不用精度这么高吧,2.5V/2(24)=0.15uV,想想基准电源的纹波能控制到多少啊1mV不错了吧,这样选24位AD就太浪费了,敢问楼主是要没什么电压啊
引用 网友B:

这位大兄弟说的不对,你没了解过电压参考吧,即便是小功率的线性稳压器也没有1mV的noise。

网友H:
对呀,线性稳压器,7805还40UV呢!基准源就更高了的没是说了!

网友I(2020-07-14):
核芯互联国产电压基准芯片,CLREF06/ CLREF10 为超低噪声、低温漂电压基准,采用小型 6 引脚 SOT23 封装。输出电压为 2.5V 时,
1/f 噪声电压仅为 4.8μVpp,最大温漂为 6ppm/°C(CLREF06),10ppm/℃(CLREF10)。CLREF06/ CLREF10
可以工作在 2.7V 至 5.5V 之间,工作电流为 230μA,最大负载电流为 10mA。CLREF06/ CLREF10 提供高达±
0.04%的初始精度(A 尾缀),±0.2%的初始精度(B 尾缀),低温漂和低噪声指标有利于提高系统精度,理想用于高
精度工业设计。CLREF06/ CLREF10 提供噪声滤波器选项,满足宽带应用的要求。CLREF06/ CLREF10 提供
1.25V, 1.8V, 2.048V, 2.5V, 3.0V, 3.3V, 4.096V 和 5.0V 电压选项。器件采用 6 引脚 SOT23 封装,工作在-40℃
至+125℃温度范围内。

长漂呢?什么水准的?

网友J:
核芯互联看了一下,网站做的不错,没找到资料,网上也不知道哪儿能买到芯片。国产通病,英文资料,芯片难买,价格不低。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核芯互联国产电压基准芯片,CLREF06/ CLREF10 为超低噪声、低温漂电压基准,采用小型 6 引脚 SOT23 封装。 ...

靠谱么?

网友L:
AD用TI的,基准TI也很多哦

网友M:
我们用的ADS1256 基准芯片2.5V用的LM285-2.5V,如果要求精度不高的话可以用TLP431-2.5V 成本低~~~

网友K:
LM285这种古代的基准给ADS1256可能大多数场合已经不够用了。。
431应该远不如一些ADC自带的基准。

网友N:
但是431是可外挂用,自基准的ADC不能调节,在做电流电压采用时,可用于硬件调节方便。

网友O:
用ADR421。

https://bbs.21ic.com/icview-1198760-1-1.html

网友P(2020-08-21):
REF61XX,有望达到18位分辨率

网友Q(2021-12-26):
引用 网友J:
核芯互联看了一下,网站做的不错,没找到资料,网上也不知道哪儿能买到芯片。国产通病,英文资料,芯片难买 ...

淘宝立创都没有

网友R(2022-07-21):
引用 网友I:
核芯互联国产电压基准芯片,CLREF06/ CLREF10 为超低噪声、低温漂电压基准,采用小型 6 引脚 SOT23 封装。 ...

很难买怎么解释呀

网友R:
引用 网友J:
核芯互联看了一下,网站做的不错,没找到资料,网上也不知道哪儿能买到芯片。国产通病,英文资料,芯片难买 ...

非常赞同!!国产的核心hl,不回复交期,不回复价格。躺平状态,不知道啥意思,用国产的风险很高

网友S:
REF50系列,我的价格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