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变压器时,算出了集肤深度 ,那如何来选择 电线股数?

楼主(2010-10-21):
计算变压器时,算出了集肤深度 ,那如何来选择 电线股数?

网友A:
.........赵休科老师书上有

网友B:
根据绕组电流有效值和允许的电流密度计算。

网友C:
如果是自冷,以4A/mm2计算,如果风冷,该值可以加大。发热是以电流有效值计算,例如你算出的有效值电流是4A,那么需要的导线是4A/4A/mm2 = 1mm2,即你需要1mm2的线。如果有效值是8安,那么就要两根1mm2的线并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