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 Design 6 操作问题

楼主(2010-10-21):
请问有没有办法批量把元件封装路径由第四行选项的来自XXXX文件,统一改成第一行选项的来自Any呀?几千个元件手动改要累死了。。。

    谢谢了先!

网友A:
进来看一下行。
电感

楼主:
大家都没这么玩过么。。。怎么只有一个广告贴。。。

楼主:
我知道有批量修改呀,可是修改封装的指向路径在哪里呢?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网友B:
如是PCB图下,选中某一元件,右键选FITER,设置属性就可以了

楼主:
我知道有FILTER,但是没有这个选项呀,请问是在Kind还是在Graphical还是其他什么类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