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点电压想不明白?

楼主(2010-10-21):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My%20Documents/Tencent%20Files/349298047/Image/2P~1898RNK0RLWXR7U)L6YJ.jpg 我想了很久就是没想明白A点的电压 这个是面试时碰到的问题还请大家指导一下?

楼主:
自己先占个位看到里面有个电阻了所以就不好分析了 因为自己模电真的很烂 所以还得请大家帮忙看一下好吗?

网友A:
你的电池正负极画的对吗??
如果按你的画法,那电池下面是正极。 那15v电池应该是不工作的。那A点相以12V电池负极为地。为11.4V
如果你电池正负极画反了。那应该是14.4V,相对于两块电池的负极!

楼主:
两个电池的正负极我是按找面试上面画的没错 我也是写的11.4V但是我觉得有个3K的电阻它也有压降啊

楼主:
按照你上面所说的我基本上都清楚了只是那个3K电阻我觉得会有压降所以感觉输出不应该是11.4V是不是我太纠结了?

网友B:
D1导通,D2截止。
A点到下面另一根线的电压为-0.6V。

网友C:
A点的电位相对12v电源负端为11.4v,12v电压扣除二极管压降全加在了电阻上。

网友D:
3K上有11.4V的压降啊,为什么会没有呢

网友E:
不知楼主看这图看不看得明白?

3k电阻上有11.4V的压降,那么A点的电压就是-12V+11.4V=-0.6V,15V电源因为D2的反偏而不起作用。
再看第二幅图
此图和前图完全一样,只是参考点不一样,显然此时A点的电压是11.4V

网友F:
11楼图解的好

网友G:
电路的参考地在哪里?

网友H:
没有参考地,何来电压?

网友I:
A点要相对于哪个点,电压才有意义。所相对的那个点为0电平。

网友J:
如果正负反向想不明白,把电池和二极管极性都颠倒一下,会更容易想明白。

网友K:
A点 = 11.4V
D1导通,D2截止

网友K:
A点电压没有指明参考点,说11.4V 好像也不对

网友L:
电池的电压表示两点之间的电压差,你选择负端做参考点,那正端电压就是正的;你选择正端做参考点,负端电压就是负的;例如3V电池,选择负端坐参考点,正端电压就是3v;选择正端做参考点,负点电压就是-3V;正端和负端之差保持3V就行了;明白了这个道理此题就好解了;
另外知道硅二极管导通压降大约0.7v;锗大概0.3v;

网友M:
这个慢慢分析还是能分析出来的,3K的电阻压降不用管它,只管A点的电位就行。顺着导电通路分析,因为二极管D1的正向导通压降为0.6V,所以可以得出A点的电位为11.4V。

网友N:
:victory:模拟电子真伟大,我喜欢上了你!

网友O:
没有参考地,何来电压?
引用 网友H:

很多东西都不严谨,越是基本的越不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