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写完程序时间都多长

楼主(2010-10-21):
大家说说,写一个程序,代码比较精炼,可能只有三四千行,大家都需要多长时间,比较一下,看看大家垒嵌入式代码的速度是多长时间。这个时间仅仅指嵌入式软件部分,硬件部分肯定没有问题,这个时间从熟悉控制流程开始,到软件调试结束。

楼主:
顶一下,有兴趣的电工回复一下,也好界定一下工作量。

网友A:
吃2个馒头和吃2颗鲍鱼,价钱是不一样的

网友B:
码代码的时间能占多少呢 最主要的是设计 码代码不过是体力活

网友C:
思考怎么写的时间远比敲键盘的时间长

网友D:
请问大家写代码是在纸上写好,然后输入电脑中,还是直接在电脑上写呢。

网友E:
我喜欢做的不是三四千行,而是100多行,

多出的部分就分几个文件写,反正,比三四千行容易读

网友F:
写程序时间比想程序时间少,想程序时间比调试程序时间少

网友G:
写程序时间比想程序时间少,想程序时间比调试程序时间少
引用 网友F:

严重同意

网友H:
写程序时间比想程序时间少,想程序时间比调试程序时间少
引用 网友F:

看来你不画流程图。否则调试时间应该远远小于想时间。

网友I:
大家有多少画流程图的?

网友J:
是否有画流程图的习惯,这也是区别新手和老手的参考方法之一。
我一般是思考的时间远比写代码和调试的时间多。

网友K:
我是从来不画流程图。
因为简单的懒得去画,复杂的画不出来。

网友F:
你有没试过多功能的程序调试,就算有流程图难度调试还写到流程图里。调试过程不只是把功能调出来就完了的。

楼主:
个人觉得,一般三四千行(一般嵌入式软件都够了)一个星期就ok了。再加上1个星期调试、修改时间,最终完成,也应该不超过15天。否则就应该是效率比较低。

网友L:
看来你不画流程图。否则调试时间应该远远小于想时间。
引用 网友H:

没有画流程图的习惯。
想想就可以了,干嘛要留下证据给公司啊。

网友H:
没有画流程图的习惯。
想想就可以了,干嘛要留下证据给公司啊。
引用 网友L:

这就是给“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一群中国人是群虫”很好的注释。
程序的可读性可维护性很差,每个工程师的努力都不能被继承,大家都不愿当梯子,每个人都要从头来,相当于每个人都白活了一遭。

网友M:
简单地操作一个硬件是简单的,一个功能是简单的,但要整合到一起就必须考虑软件系统的整体架构。画流程图有利于从整体上考虑软件的架构。

网友N:
看来你不画流程图。否则调试时间应该远远小于想时间。
引用 网友H:

调程序时间大于想的时间,因为问题不知道在哪就冒出来了

网友O:
主要是看项目的熟悉度。如果之前做过,那么 80%的代码可以直接copy。
如果什么都是重新开始写,那可能时间就要长一点

网友P:
关键不是代码量,而是代码针对的对象的复杂度

网友Q:
灰常同意画流程图的做法,当你接到一个4000行的新程序,如果没有流程图,想读懂不是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