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086

楼主(2010-10-21):
为什么8086的复位信号RESET至少维持4个时钟周期?

网友A:
为了可靠复位,复位是需要时间的。

楼主:
为什么是四个?如果时间是时间问题,三个为什么不行?
与cpu读写数据的周期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网友B:
我们又不设计芯片,关心这个干吗?
有些芯片的复位要几个毫秒呢,因为硬件复位后,内部BOOT软件初始化后再运行用户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