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数码管动态扫描

楼主(2010-10-22):
有四位LED数码管,小弟想请教各位大侠,延迟程序为多长可以使LED正常显示,我的延时时间2ms不到,可LED无**常显示

网友A:
1~2MS循环扫描

楼主:
谢谢2楼,我使用的是PROTEUS仿真,一开始我也是1~2MS循环扫描,可是在仿真时LED不停的跳变,我又用示波器观察,发现输出波形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仿真必竟是"仿"真
PROTEUS那玩意儿没有用过
保证频率50~100HZ即可,比如4位LED,100HZ那么周期是10MS,每位10/4=2.5MS即可

网友B:
4位数码管,60Hz左右的频率就够了,每个数码管导通时间1/4,即用240Hz的频率就可以了,也就是每个数码管的导通1MS左右!肯定行

网友C:
导通时间要尽量的长,是否闪烁与占空比有关,刷新率则是另一个概念。

网友D:
80hz左右应该比较稳定

网友E:
仿真未必就对啊我在板上试过,2ms够了

网友F:
1-2ms就可以了,不要太长,否则占有CPU资源。。

网友G:
20ms应该可以

网友H:
还是6楼chunyang说的对。
这种事不是实验出来的,是计算出来的:
你如果要50HZ(20ms)扫描频率,4个LED当然每个需要点亮5ms!

24HZ 扫描频率是一个根据人眼滞后特性得到的。所以大于20HZ或者说50ms的扫描频率都是可以的;(不闪烁的)。
扫描频率太快则LED亮度暗;
扫描频率太慢则LED闪烁;

要折衷考虑就不能动态LED太多,所以一般只看见4~8个动态扫描。因为50ms / 8=5.1ms点亮时间,再多就不亮了。5ms点亮时间是个标准,1ms相当于你接了50个LED!当然不亮。

10楼可能说反了吧,5ms点亮时间只是说每隔5ms需要切换下一个LED,切换时间是瞬间的,几乎不占CPU资源的。相反,1ms 切换程序倒是由于过于频繁的占用CPU时间,浪费了CPU资源,影响系统其它程序。——单个LED点亮时间越长,切换频率越低,越不占用CPU资源。

网友I:
LS错,亮度只和占空比(位数分之一)有关,和5ms或1ms无关。
扫描快了并不会变暗的。

网友J:
4位数码管我一般用20ms一个循环,也就5ms切换一位

网友K:
1ms,用中断来做,蛮稳定的。但是不要让其它的语句导致LED占空比太大了。

网友L:
延时多少不是关键,只要稍微延时就可以了。一般我用的是5MS。习惯问题。

网友H:
13楼xwj:
LS错,亮度只和占空比(位数分之一)有关,和5ms或1ms无关。
扫描快了并不会变暗的。

请问xwj版主:占空比难道和点亮电流无关?您一秒钟扫描2个LED,和一秒钟扫描10个LED,平均每个点亮电流,能一样么;效果上哪个状态更亮?

如若想让10个LED和2个LED状态时每个LED位数一样亮,只有把扫描频率由10HZ降到2HZ,越慢越亮,(牺牲的是扫描稳定性)。——亮度与扫描频率无关?

我举个例子:100HZ的扫描频率,20个LED,这样位数之一每个LED平均一次扫描点亮500us。

结果:20个LED一个也不亮!扫描频率越快越没戏。只有把扫描频率降下来,一直降到50HZ以下,结果:
扫描频率:
50HZ:每位数点亮1ms,看得见,亮度不足;
25HZ: 每位数点亮2ms,亮度高一倍;
10HZ:每位数点亮5ms,亮度基本正常;闪烁。
1HZ: 每位数点亮50ms,请看看是什么亮度?1秒钟移动20次,——流水灯了。

实际结果:

网友M:
18楼:
这是你实验的结果?
xwj说得完全正确,亮度只与占空比有关,与每位的时间长度无关。当然,每位的转换时间必须可以忽略。

网友H:
下面的数学公式证明想必正确:
设:
   动态扫描LED个数为 n ;
   动态扫描频率为f (HZ) ;
则:每位LED所得到的点亮时间T 等于
     1 / (nxf)    ( 秒 )

即:每位LED点亮时间 T(即亮度)与扫描频率 f  成反比。

扫描频率越高,相当于占空比越小,当然亮度越低。

——当然稳定性(不闪烁)越好。
反之,扫描频率越低,亮度越高。但是开始闪烁。——书上标准以20~50HZ为上、下限。

网友N:
俺小时候看摄影书,上面说闪光灯一次闪光的能量只有几焦尔,但是闪光时间只有万分之一秒,功率有几万瓦。
于是就想开了:把闪光灯闪一次的能量降低一百倍,每秒闪100次,那几焦尔的能量在一秒钟内也可以产生几百瓦的亮度,但当时买不到闪光灯,一直没能动手。长大以后,才了解到人眼对亮度的感受是经过积分的。
很多的回忆,现在想起来不免哑然失笑...

网友M:
20楼:
你那是一次点亮的时间,频率高了,每秒点亮的次数还多呢!

网友H:
LS,每10秒种点亮的次数更多!

网友H:
如7楼所说,频率高显示稳定;
谁不知道:当扫描频率丢失的时候,只有一只LED点亮,这时,它是最亮的!——小心烧掉。
那么,极限的另一端,扫描频率无穷大时,它(就算只有2只LED)亮不亮?!

一个动态扫描多个LED群,不可能既稳定又亮,两者是矛盾的;大学学了4年,总不会连这个数学公式都表述不出来吧。别光凭想象说,推导一下看看。为什么书上说20HZ~50HZ扫描极限。高了、低了会怎样?

网友O:
大学没上过,不用推算,低于20Hz人眼会感到明显闪动,高于50Hz系统没时间做其他事
你不会拿个单片机只用来做显示吧
扫描丢失的时候,一般看门狗会叫了,况且一般情况下LED串有限流电阻,防止过流的
扫描频率我不知道哪个单片机能做到无穷大
亮度决定于占空比那是肯定的,因为看得人感受到的是平均值
如果你觉得我说得不对,请不要推导,直接搭个电路实践一下,把实验的过程和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P:
24楼怎么连这种简单的道理也搞不明白? 无怪乎做不出 LED 闪烁加上亮度控制。
aihe, xwj, maychang等大峡说得很清楚, 亮度决定于占空比那是肯定的, 这样简单的事实还要“推导“会让人笑倒。要搞清楚刷新率与占空频率的区别, 刷新率高了, 每个led单次点亮的时间变短了, 但是单位时间内的点亮次数增加了,因此平均点亮时间不变。 实际上, 刷新率越高, 可能达到的亮度越高, 因为热聚集效应相应变小, 可以施加更大的单次点亮电流。

网友H:
实际上, 刷新率越高, 可能达到的亮度越高, 因为热聚集效应相应变小, 可以施加更大的单次点亮电流。

笑喷了。26楼最好亲自动手实验一下再来发话。
“刷新频率等于0的时候单只LED亮度最亮。”这一点毋庸置疑。

那么亲爱的highgear大师又推导出了“刷新频率越高,LED亮度越大。”爱因斯坦横空出世了:这个数学公式怎么表达?或许你是曲线方程,那么至少说明频率拐点在哪里?

还是我来告诉你吧:
书上所说的占空比,实际上是动态扫描n个LED之比。一个LED占空比100%;2个LED扫描,每个LED占空比50%(占空比1/n);10个LED扫描,每个占空比1/10。

……刷新率高了, 每个led单次点亮的时间变短了, 但是单位时间内的点亮次数增加了,因此平均点亮时间不变。……

忽悠菜鸟呢,highgear 刚刚还在力挺xwj,结果马上就自我矛盾了:xwj版主教给大家的是:“单只LED的亮度只取决于占空比,与刷新频率无关。”highgear就在这把占空比和刷新频率联系起来了?你到底是挺xwj,还是贬xwj ? 先把自己的立场搞清楚,把公式写出来才好。

再假设我以200us的单只点亮时间动态扫描2只(或者n 只)LED,(它们会被点亮么?)那么highgear认为多高的刷新频率能够让100us的每个led单次点亮的时间变短?

highgear 大师想表达自己的什么,至少也写出个数学公式来。别光凭嗓子喊“扫描频率越高,LED越亮……”
结果下面又来了个自己砸自己脚的说法,且看:
刷新率高了, 每个led单次点亮的时间变短了, 但是单位时间内的点亮次数增加了,因此平均点亮时间不变。实际上,……(刷新频率越高,亮度越亮。)

您老人家到底想说什么?我倒想问问:
刷新频率越高,单位时间内点亮的次数增加了,但是单位时间内关闭的时间也增加了!平均亮度不变。

太对了!highgear真是一句话把俺老刘捧红了,一下子让所有对手哑口无言:

假设我以100us的单只点亮时间动态扫描2只(或者n 只)LED,那么26楼highgear将能够以什么样的扫描频率才能让这些LED的亮度足以看得见?哈哈,无限个不亮“0”能够积累成亮“1”?

器件手册,所长都告诉我们LED点亮标准时间是大于5ms持续时间——也就是说5ms 以下点亮时间认为人眼不可见。(别拿电流和亮度级别说事。)

     5ms 单只LED持续点亮时间是个衡量,任何正常范围内的刷新频率都不能使它变短!——变短就不亮啦。所以刷新频率不能超过正常范围,这就是
T=1 / ( f • n ) 的意义。f = 20~50  Hz

highgear大概会说,“我眼睛视力0.05,……那么请找所长辩论……。

网友H:
别当我是胡说,都是书上的内容。

highgear总是想表现的比书作者还高明:“书上有严重的错误……”结果自己写的书5年了也没出版,没一个出版社看得上。短短几行,就自相矛盾。不知道想说什么,“扫描频率越高,LED越亮……”创新理论先于实践了。

所有内容咱老刘都做过实验的,与书内容相符。

网友A:
都是高手
做过的人自然是明白的

网友Q:
正常情况下,硬件确定了,亮度实际上也确定了

网友H:
请教19楼
xwj说得完全正确,亮度只与占空比有关,与每位的时间长度无关。当然,每位的转换时间必须可以忽略。

假设我有2只LED动态扫描,那么占空比=50%,每只点亮500us,也就是定时中断500us 一个切换,当然500us点亮时间是不足以点亮一只LED的;——按照所长教的,这个定时中断时间至少应该是5ms。小于5ms,算逻辑0,不点亮;大于等于5ms,算逻辑1,点亮。
     所以,以500us的点亮时间(扫描频率)不可能点亮2只LED,——尽管它们2个的占空比是50%!亮度与与每位的(点亮)时间长度无关?

请highgear大师解释,您不是力挺19楼么。我下面贴出个实验,看看highgear能不能通过提高扫描频率把4个亮度不足的LED亮度增长。最好用数学公式说话,咱老刘嗓门没你大。
          f=1 / nT

网友R:
这个东西算没有必要。
自己根据观感调整就行了。
最终要落实到实际查看中。

有点要注意:
动态扫描往往亮度不够,可以适当加大LED导通电流。

LED一般能承受比较大的瞬态电流.

网友R:
实际上,LED只要在耐压范围以内,
只要平均功率不过大,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O:
刷新率越高, 可能达到的亮度越高

这个看法是错的,只有直流能达到最大亮度,频率越高损失的能量越多
LED是个电流器件,其亮度取决于平均电流,频率太高了,反而因为反应慢而降低亮度
公式一般都有适用范围的,并不是任何场合都能用的

网友I:
无语,
你已经钻进牛角尖了,再多人介绍你都听不进的。

不过拜托你先去做个试验,用个硬件PWM比如TL494驱动LED,看改变正当频率是亮度会不会变化;
如果懒得搭电路,则可以看看你自己的显示器,刷新60HZ时和刷新85HZ时亮度有没有区别。

网友P:
27楼的脑袋是不是被门夹了?
我不知道27楼是53岁的刘工还是冷漠或者是wxj1952, 不过那种阴阳怪气, 尖酸刻薄的语调几乎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 难怪冷漠或者是wxj1952被人称作“败类“。

可以看出, 27楼根本没有做过 LED 动态显示, 也不懂得一点基本的常识, 即使有这么多高手已经指出27楼概念错误所在, 这丝毫不妨碍 27楼不懂装懂, 祭出它们惯常的手法:把指出它们错误的人骂走。

我已经懒得与27楼解释这么低级的一个技术问题, 不服27楼就把那个与highgear PK 的题做一做: 8个按键控制 8个独立 LED 闪烁并带 16 级亮度控制。

网友P:
回 35 楼 aihe, “刷新率越高, 可能达到的亮度越高“, 这个观点没错。

动态显示要想达到一定的亮度,单次点亮必须加以足够的电流,电流越大,发热量越高, LED寿命越短。同等大电流情况下,LED点亮时间越短,热聚集越少,温度越低。换句话说:刷新率越高, LED温度峰值越接近平均温度。也就是说, 为了达到同等最高峰值温度, 刷新率越高, 施加的电流必须越高 --------这就是“刷新率越高, 可能达到的亮度越高“的意思。

网友P:
我知道,冷漠或者是wxj1952抑或是刘某,又会阴阳怪气地喷出一堆一堆的口水, 我预先用 PK 封杀口水:
冷漠或者是wxj1952抑或是刘某,你们敢还是不敢把以前的 “8个按键控制 8个独立 LED 闪烁并带 16 级亮度控制“ 那个PK做出来?
别找借口, 少点口水, 拿出点男人样给大伙儿瞧瞧, 看看LED亮度到底是怎么回事。
.
.
.
敢还是不敢?

网友S:
刘前辈,讨论刷新率只有对相同个数的LED才有意义啊。。。

网友M:
highgear,xwj等各位:
不必再多说了。

网友T:
偶做LED动态显示的时候一般是最大16复用,扫描频率最少120Hz,一般都用800Hz左右,最高超过1KHz
即每1/1000秒扫描一遍,每位显示用1/(1000*16)秒,即约60uS左右,
之所以用这么高的扫描速度,
第一是因为,切换显示基本不占用什么CPU,几个指令而已,而且定时器确实是在这么高的频率运行。
第二是因为,偶们设计的时候要考虑多一些的东西,不能光从适应人类的角度考虑问题。

LED之所以能使用动态扫描,是因为人眼睛有视觉暂停效应,所以人看起来是同时显示。
但是,如果在摄像机里面看LED图像,则会乱得一塌糊涂,因为摄像机没有视觉暂停效应,即便有,也肯定小于1/60秒,照相机也是一样的道理,视觉暂停效应的时间,应该等效于快门时间,但是也应该是百分之1秒量级的。
在CRT,LCD,LED三种显示系统中,
LCD的“余晖”时间最长,而现在所用的TFT-LCD显示器,基本上可以等效为静态显示,对摄像机和照相机很友好。
CRT的余晖时间有长有短,慢扫描长余辉的示波器余晖时间数十秒量级,而短余晖的也在mS量级以上。
在使用摄像机摄录普通显示器和电视上显示图像的时候,会产生明暗相间的条带。
LED的余晖时间最短,最多是nS级别,如果动态扫描时,频率太低,就对摄像机很不友好。
提高扫描频率可以很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对人眼来说,亮度也没有任何变化,
且LED显示与观察者有相对运动时,显示也会更稳定。
----做一个更友好的系统

网友U:
采用时间片论思想,一般延时5MS左右就可以了,不会调动的

网友V:
41楼:
highgear,xwj等各位:
不必再多说了。

;P :D :P
我早说过刘钱贝不懂技术, 你们这些聪明人怎么想去试图说服一个连一幅画都要请人挂,还美其名曰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白痴呢?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网友H:
请教42楼QuakeGod,您用的什么型号LED?60us就能点亮?20年来,数码管技术进展不大,还是基本点亮时间持续5ms以上(所谓“点亮”是相对人的眼睛滞留效应来说),小于5ms 亮度就暗了(即使是5ms静态恒定电流也是如此,更不要说动态扫描刷新电流了。)这是所有人公认的吧。——换句话说,一个数码管的点亮持续电流要求不小于5ms,也就是说无论动态扫描阵列多少个LED(真庆幸QuakeGod只扫描了16个(复用),为什么不能32、64只复用?),必须保证5ms 一切换,(如果4ms,甚或1ms 一切换,LZ已经告诉我们了:“亮度不足”。)而且必须在人眼滞留时间50ms之内再次回来以5ms持续时间刷新这只LED。hehe,所以你看到大多LED动态扫描个数是8个,不超过10个。如果超过10个LED扫描,那么回扫时间大于人眼滞留50ms,第一支LED的滞留亮度就灭啦,整个扫描屏LED看上去就闪烁跳动了。
    QuakeGod 兄长说16路复用,那么也就是50ms÷16≈64ms÷16=4ms。好一点的高亮度数码管是没问题的;——知道为什么不能32路复用了。有人说2ms点亮电流也行,那么就可以32路复用动态扫描。

    再回过头来说42楼QuakeGod 的LED,您的LED,60us持续电流就能点亮!什么新器件?
60us的持续点亮电流,再经过16×60us 关闭黑灭时间之后重新刷新这个60us点亮电流,您刷新的再频繁,最大还是60us !按照XWJ说的,您的亮度占空比只有1/16 ,您无论以多高的刷新频率刷屏,您的亮度都不会超过单只LED亮度的 1/ 16 !

    可别把电视屏(摄像机)原理应用在这,那原理不一样。

网友A:
44L是个明白人

网友H:
偶做LED动态显示的时候一般是最大16复用,扫描频率最少120Hz,

计算起来大约每只LED(是超高亮度发光二极管?不是数码管。)点亮时间1ms。这对新型发光二极管来说没问题,靠谱。

那么下面以1000HZ的扫描频率扫描16只发光管,每只点亮时间压缩到60us,按照xwj原理,亮度不变。
    按照 T= 1/n•f ,和实验结果来看,可就不可理解了。f 取值范围,在LED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屏应用范围,是20HZ~50HZ;这是根据人眼滞留效应规定的。低了,闪烁;高了,不亮。否则,岂不是f 取值越高越好?越高越能多接数码管个数,反正亮度不变。

      自然界没这么好的事儿吧。20年前的人都笨,没发现这么好的事,遗留下来的标准扫描程序都是5ms 为切换间隔时间的。——搞清楚,切换是瞬间的,5ms是切换间隔中断时间,不占CPU资源的。
      而如果1KHZ扫描频率,60us 时标中断一次,一秒钟中断16,000次?前台程序每秒钟被中断一万6千次?还干别的么?还有4 级中断ISR怎么办?

          所长的教材要更新?所长人老了要淘汰?

网友H:
看下面所长的程序;我们谁比所长更高明?所长可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估计没人看的懂”。
highgear怎么把师傅都骂了。所长一直是我的偶像。我是根据所长的教材做的实验。把你干爹的教材内容都忘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所长昔日那么罩着你,为了你都做出退出论坛的牺牲了,如今转脸就一点不照顾所长的面子了,——忘恩负义的小人。好好看看下面所长怎么写的吧:

农民讲习所发表于 2007-7-27 09:40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24楼:
再贴一遍,俺估计很多人没那个水平看懂,不理解。//-----------------------------------------------------------
//系统时间管理
//T0中断5ms,处理弱实时任务。5ms主要提供给数码LED、协议解析用。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 sInSysTimer.mT0_PreLoad;   //重装T0高位5ms初始值
    ……
    //调用5ms中断要处理的弱实时任务。
    if( sInSysTimer.Weekness_5ms )(*sInSysTimer.Weekness_5ms)();

}

网友W:
受教了,学习了。

网友A:
48L
可以这样 != 必须这样

网友O:
无语中,观战

网友O:
给本书大家看看,老t叔那边弄来的,第一章第一节,供大家参考

网友X:
讨论问题要心平气和,心不平,思不定,搞到最后哪像讨论,最主要的是让我们学习的人搞不懂听谁的了、、、、、、、、、

网友Y:
呵呵 这个问题刘前辈确实弄错了
同意53楼说的“讨论问题要心平气和,心不平,思不定。”

网友Z:
是否闪烁与占空比有关,刷新2ms足够了

网友T:
计算起来大约每只LED(是超高亮度发光二极管?不是数码管。)点亮时间1ms。这对新型发光二极管来说没问题,靠谱。

那么下面以1000HZ的扫描频率扫描16只发光管,每只点亮时间压缩到60us,按照xwj原理,亮度不变。
...
而如果1KHZ扫描频率,60us 时标中断一次,一秒钟中断16,000次?前台程序每秒钟被中断一万6千次?还干别的么?还有4 级中断ISR怎么办?
引用 网友H:

其实还不是每秒中断16000,是每秒中断21600次。
更高的频率是86400Hz.

;;;    定时中断选择与PWM周期同步,21.6K,则重装载值为256.
PWM1reload EQU 256  ;定时中断的频率 ;为PWM频率的1倍
;;;    那么定时中断的频率则为86400Hz

另外附送一小段程序,此程序在22.1184MHz的89C51上运行

;模拟串口子程序
;不能采用延时的办法
;要(比较)准确的确认起始位,还有每个数据位的中点位置,才能正确取样数据.
;模拟串口:9600BPS,每位取样3次,则中断速度为28800次/S,采用22.1184M晶振,
;如若采取INT0外部中断检测开始位,则每位采样两次即可,中断速度为19200次/S,
;             或者每位采样一次,仅第一次中断速度为19200次/S,剩下的都为9600次/S,
;用INT0外部中断检测开始位,需要一个独立的定时器,可独立开始,可独立停止。
;若每位取样4次,则中断速度为38400次/S,
;此程序中采取第一种方法
;发送时时钟不需要3倍,相等即可。
;发送和接收可以看成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模块,不论硬件还是软件上。
RXD2  BIT P3.2
TXD2  BIT P3.3
com2con  data 02Fh
RI2  bit com2con.0
TI2  bit com2con.1
tx2send  bit com2con.2
tx2sending bit com2con.3
ct2busy  bit com2con.4
com2stat data 30h
com2recvtemp data 31h
com2recvbuf data 32h
com2sendstat data 33h
com2sendtemp data 34h
com2sendbuf data 35h
;       com2stat   数据格式
; 7 6 5 4 3 2 1 0
; | | | | | | | +---
; | | | | | | +----- 最低的这两位,表示接收数据的时钟相位,0,1,2, 在1相位的时候采样数据.
;  | | | | | +-------
; | | | | +---------
; | | | +----------- 高4位,表示接收数据的位;第几位,0是起始位,1开始是数据位,8是最后一位数据,9是停止位.
; | | +-------------
; | +---------------
; +-----------------
;相位的变化方式 : 在服务程序退出前,增加相位,使他等于下一次的相位,下一次直接用,用完后再增加或判断

mov a,com2stat
jz detectstartbit  ;如果com2stat等于0,说明现在还没有启动数据接收过程
jb acc.0,getbit  ;第一相位,去采样数据
jb acc.1,incbitpos  ;第二相位,看是否采集完成,增加采样的地址数.
     ;第0相位,增加相位,然后退出
inc a
mov com2stat,a
sjmp com2skipall
detectstartbit:
jb RXD2,com2skipall ;RXD2为高电平,说明没有起始位到来,退出
inc com2stat  ;有起始位到来,COM2stat加1,准备开始接收起始位;
sjmp com2skipall
getbit:
inc a
mov com2stat,a
anl a,#0f0h  ;取com2stat的高4位
jz checkstartbit ;判断起始位是否正确.
xrl a,#090H  ;
jz stopbit  ;在接收停止位吗?
mov c,RXD2  ;采集数据
mov a,com2recvtemp
rrc a
mov com2recvtemp,a
sjmp com2skipall
checkstartbit:
jb RXD2,notstartbit ;起始位不正确
sjmp com2skipall ;起始位正确
notstartbit:   ;放弃采样数据重新开始
MOV com2stat,#0h
sjmp com2skipall

incbitpos:
anl a,#0f0h
xrl a,#90h
jz recvdone
xrl a,#90h
add a,#10h
mov com2stat,a
sjmp com2skipall
recvdone:
jb RI2,com2skipall  ;如果RI2被置位,说明recvbuf中有数据未被取走,则进行等待.
     ;在位9,相位2处空转,而不丢弃这次采集的数据,
     ;如果recvbuf中数据不能被及其取走,则不能进行后续的接收过程.
mov com2recvbuf,com2recvtemp ;如果RI2未被置位,则转存数据,接收完成,置RI2.
mov com2stat,#0h
setb RI2
sjmp com2skipall

stopbit:   ;检查停止位是否正确
jnb rxd2,notstopbit ;如果RXD2电平不为高电平,则停止位不正确.
;jb RI2,com2skipall  ;如果RI2被置位,说明recvbuf中有数据未被取走,则进行等待.
     ;在位9,相位2处空转,而不丢弃这次采集的数据,
     ;如果recvbuf中数据不能被及其取走,则不能进行后续的接收过程.
mov com2recvbuf,com2recvtemp ;如果RI2未被置位,则转存数据,接收完成,置RI2.
mov com2stat,#0h
setb RI2
sjmp com2skipall
notstopbit:   ;停止位不正确,放弃所采集的数据
mov com2stat,#0h
sjmp com2skipall
com2skipall:

com2send:
jb tx2sending,com2sending
jnb TX2SEND,com2sendskipall
com2sendstart:
;inc com2sendstat
mov com2sendstat,#01h
clr txd2
mov com2sendtemp,com2sendbuf
setb tx2sending
clr tx2send
sjmp com2sendskipall
com2sending:
mov a,com2sendstat
jb acc.1,sendincbitpos
jnb  acc.0,sendbitchange
inc a
mov com2sendstat,a
anl a,#0f0h
xrl a,#090h
jz com2senddone
sjmp com2sendskipall
sendincbitpos:
anl a,#0f0h
add a,#010h
mov com2sendstat,a
xrl a,#0a0h
jz com2senddone
sjmp com2sendskipall
com2senddone:
mov com2sendstat,a
clr tx2sending
setb TXD2
setb TI2
sjmp com2sendskipall
sendbitchange:
inc a
mov com2sendstat,a
anl a,#0f0h
xrl a,#090h
jz com2sendstopbit
mov a,com2sendtemp
rrc a
mov com2sendtemp,a
mov txd2,c
sjmp com2sendskipall
com2sendstopbit:
setb txd2
sjmp com2sendskipall
com2sendskipall:

网友H(2011-09-14):
其实还不是每秒中断16000,是每秒中断21600次。
更高的频率是86400Hz.

;;;    定时中断选择与PWM周期同步,21.6K,则重装载值为256.
PWM1reload EQU 256  ;定时中断的频率 ;为PWM频率的1倍
;;;    那么定时中断的频 ...
引用 网友T:

QuakeGod 老师的程序写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AA:
呵呵,俺只会用显示芯片更新数码管,给它数,它就显示。至于刷新频率之类的根本不了解,更不会算。

跟各位比,俺是打酱油的~~

网友AB(2012-05-11):
晕,这个问题还讨论了这么长,其实40楼指出的问题所在,XWJ的说法是对的。只是这个刘老前辈偷换了条件,你把LED的个数变来变去,同一时间内,每个LED的平均电流肯定有变化,亮度也肯定有变化啊。跟你的频率木有关系。所以刘前辈讨论的和XWJ讨论的根本就是两个问题

网友AC:
能不能说点有用的啊,把新手搞晕了。

网友AD:
我一般是每个数字亮10ms,连续扫描30次,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AE(2013-07-05):
做LED显示的方案,已经有很多个了,经验表明,扫描一串LED,如果每个LED的限流电阻不变的话,那么每增加一个LED,平均亮度就会下降,扫描的LED数量越多,亮度越小,要想增加亮度,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减小限流电阻阻值,增大LED的电流,没有其他办法,改变扫描频率并不会改变LED的视觉亮度。那个“刘前辈”在那儿胡扯,误导了不少新手。LED充分点亮根本不需要5ms,几个微秒就充分点亮了。

网友AE:
而且做LED扫描,不要用延时等待的办法,那样的程序效率太低了。如果有8个LED,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字节的寄存器,寄存器的初始值为1,在扫描程序中,首先熄灭所有的LED,然后检测到寄存器的值,为n时,就点亮第n个LED,点亮后,寄存器的值加1,然后判断寄存器的值是否为9,如果为9,则修改寄存器的值为1.程序返回做其他事情。以此类推,循环扫描所有LED,而在程序返回后与再次调用该程序时的时间间隔就是等待延时的时间,这段时间内LED充分点亮。多么完美,CPU的效率达到最大化。

网友AF(2018-05-04):
引用 网友AE:
而且做LED扫描,不要用延时等待的办法,那样的程序效率太低了。如果有8个LED,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字节的寄存 ...

“刘前辈”是无知还是无耻不知道, LED充分点亮根本不需要5ms,几个微秒就充分点亮了。这是最简单的,竟然说要5MS,连这个常识都不知道,大家不要鸟他

网友AG:
凡是在数码管扫描显示中用到“延时(delay)”的,都不可相信,哪怕用这个来实现“灰度”(不是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