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cos串口数据乱码

楼主(2010-10-22):
串口发送数据函数如下:
void SendStr(u8 *buf,int len)
{
   if(len<=0)  return;
   for(int i=0;i<len;i++)
   {
      USART_SendData(USART1, (u8) *buf++);
      while(RESET==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XE));
    }
}

在一个任务中用该函数每个50ms向串口发送一串数据,PC机端接收到的都是乱码(很多0x00之类的),但是不加操作系统正常。请教各位大虾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分析一下显示16进制的时候是什么数据

楼主:
就是0x00之类的东东。另外发送的时候加上软件缓冲区后,可以正常发送。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这是因为你用的是发送寄存器空标志(TXE)来完成发送过程的,实际上此标志表示的意思是将发送寄存器中的值赋给真正发送过程中用到的移位寄存器,然后立即置位TXE标志,它适用于单字节通信,若想要发送多个字节建议采用发送完成标志(TC)
{
          while(RESET==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
          USART_SendData(USART1, (u8) *buf++);
}

楼主:
但是为什么加上软件缓冲区可以正常发送呢。不用FLAG标志判断,直接单个发送延时一个时间(保证肯定发送完成),发送也不正常。

网友B:
不知你说的软件缓冲区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多少个任务在运行,他们之间会不会打架?
发送时,*buf 指向的缓冲区是否能确保任务独享?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感觉也是这个问题。请教多任务操作系统如何确保内存独享???

网友C:
互斥访问

楼主:
互斥访问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给个互斥访问的简单的例子呀   之前没接触过  不知大怎么处理  谢谢了

网友D:
USART_SendData(USART1, (u8) *buf++);
      while(RESET==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XE));
发送用USART1,判断状态用USART2,怎么会不出问题

网友B:
还是11楼够仔细

楼主:
呵呵  够仔细 发帖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