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0-10-22):
如果触摸屏比较大,是不是需要多个芯片进行驱动啊?
CY最大触摸屏可以做到多大呢?

网友A:
CY不做触摸屏,做控制器,和CY合作的触摸屏厂家可以做到12.1寸,看这里http://www.cypress.com/?id=1938&rID=39190

楼主:
我一直以为CY将控制芯片和触摸屏一块做呢?
原理如此啊。

楼主:
那如果作大屏幕的话,那12.1寸的屏用一个芯片可以驱动吗?

网友B:
显然不行

楼主:
我听说现在CY一般都是7.3寸的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