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老外的电路,有些地方看的云里雾里

楼主(2010-10-22):
一张老外的电路图,输入信号是一个正弦波,然后后面是两级过零比较器,再后面两个F86,我查F86是个或门。正弦经过两级比较以后是反相的方波,再经过或门?请前辈指点。

楼主:
另外一部分信号调理电路:输入是一个从传感器采集来的信号,先经过了LF353,我认为这里是做了一下衰减,然后进程控放大,再然后是DA转换,然后经过IC51的放大进AD转换。我觉得这样搞好像很没有必要啊。。。前面的衰减,程控放大,DA,好像都是可以省略的啊。貌似是放屁脱裤子。。。。。
然后是IC47,在网上查资料,好像是一个PLD,我不清楚这个芯片的作用是不是为了和PLC接口,请前辈指点一二。。。
不胜感激!!

楼主:
唉,自己顶一下子。

网友A:
一楼的电路,第一级是将正弦波转成方波,经一个微分电路,将方波的边沿取出(有正、负两个),
经第二级比较,将负边沿反向得到一个正脉冲。

二楼的电路看不清。

楼主:
非常感谢。第二张图下下来放大一下可以凑合着看。。。。

网友A:
对第二个图:
先经运放放大(不是衰减,同相放大器放大倍数大于1),再程控放大,放大后信号进AD的REF端,AD在这里
的作用象是程控衰减器,输出再放大进入AD转换器。

不知你的这个图是什么年代的?如果是早期的,估计当初没有高分辨率的AD或价格很贵,用这个方法可以得到高
分辨率的AD结果。

网友B:
:Q完全看不懂!

楼主:
楼上高手。这至少是十年以上的产品了。。。。

楼主:
谢awey前辈,前辈能否再指点一下,第一级是将正弦波转成方波,后级何以是一个微分电路?RC微分么?两个并联的电容和哪个电阻构成了微分?
请前辈解惑。

网友A:
两个并联的电容和后面的R29组成微分电路。

楼主:
谢谢前辈。我把这个图仿一下看看。

网友C:
最后的哪2个  或门   不对吧???

网友D:
我怎么看不懂呀

网友E:
最后两个F86是异或门,一端接+5V高电平,其实异或门变成了反相器。

网友F:
真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