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S挂载屡试不成功?

楼主(2010-10-22):
郁闷啊,劳烦哪位大侠给看看是哪里的原因?一直以为是uboot没有网络支持造成的,但是技术支持说没问题

DNW终端显示如下: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0x100000, size 0x300000
3145728 bytes read: OK
Boot with zImage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Linux version 2.6.28.6 (fusq@fusq-urbetter) (gcc version 4.2.2) #62 Wed Dec 16 01:03:33 CST 2009
CPU: ARMv6-compatible processor [410fb766] revision 6 (ARMv7), cr=00c5387f
CPU: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non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SMDK6410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CPU S3C6410 (id 0x36410101)
S3C24XX Clocks,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64XX: PLL settings, A=532000000, M=532000000, E=24000000
S3C64XX: HCLKx2=266000000, HCLK=133000000, PCLK=66500000
div1: 00000555
mout_apll: source is fout_apll (1), rate is 532000000
mout_epll: source is fout_epll (1), rate is 24000000
mout_mpll: source is mpll (1), rate is 532000000
mmc_bus: source is dout_mpll (1), rate is 44333333
mmc_bus: source is dout_mpll (1), rate is 44333333
mmc_bus: source is dout_mpll (1), rate is 44333333
usb-host-bus: source is mout_epll (0), rate is 24000000
uclk1: source is dout_mpll (1), rate is 66500000
spi-bus: source is mout_epll (0), rate is 24000000
spi-bus: source is mout_epll (0), rate is 24000000
audio-bus0: source is mout_epll (0), rate is 24000000
audio-bus1: source is mout_epll (0), rate is 24000000
audio-bus2: source is mout_epll (0), rate is 24000000
irda-bus: source is mout_epll (0), rate is 24000000
s3c64xx: 15728640 bytes SDRAM reserved for fimc at 0x5057f000
s3c64xx: 8388608 bytes SDRAM reserved for pp at 0x5147f000
s3c64xx: 8388608 bytes SDRAM reserved for tv at 0x51c7f000
s3c64xx: 6291456 bytes SDRAM reserved for mfc at 0x5247f000
s3c64xx: 8388608 bytes SDRAM reserved for jpeg at 0x52a7f000
s3c64xx: 8388608 bytes SDRAM reserved for cmm at 0x5327f000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32512
Kernel command line: root=/dev/nfs nfsroot=202.113.70.123:/home/byg/nfs_share ip=202.113.70.124:202.113.70.123:202.113.70.1:255.255.255.0:eth0: off console=ttySAC0,11520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9, 2048 bytes)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s3c24xx_serial_init_ports: initialising ports=4...
console [ttySAC0] enabled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Memory: 128MB = 128MB total
Memory: 70940KB available (3888K code, 493K data, 148K init)
SLUB: Genslabs=12, HWalign=32,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1, Nodes=1
Calibrating delay loop... 530.84 BogoMIPS (lpj=1327104)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net_namespace: 316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S3C6410: Initialising architecture
S3C DMA-pl080 Controller Driver, (c) 2006-2007 Samsung Electronics
Total 32 DMA channels will be initialized.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3, 32768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4, 81920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4096 bind 4096)
TCP reno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7 (double precision)
yaffs Dec 16 2009 01:05:47 Installing.
msgmni has been set to 138
alg: No test for stdrng (krng)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anticipatory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S3C_LCD clock got enabled :: 133.000 Mhz
LCD TYPE :: UT_LCD43C_D will be initialized
Window[0] - FB1: map_video_memory: clear ff000000:0007f800
            FB1: map_video_memory: dma=57180000 cpu=ff000000 size=0007f800
Window[0] - FB2: map_video_memory: clear ff03fc00:0003fc00
            FB2: map_video_memory: dma=571bfc00 cpu=ff03fc00 size=0003fc00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60x34
fb0: s3cfb frame buffer device
Window[1] - FB1: map_video_memory: clear ff080000:0007f800
            FB1: map_video_memory: dma=57200000 cpu=ff080000 size=0007f800
Window[1] - FB2: map_video_memory: clear ff0bfc00:0003fc00
            FB2: map_video_memory: dma=5723fc00 cpu=ff0bfc00 size=0003fc00
fb1: s3cfb frame buffer device
Window[2] - FB1: map_video_memory: clear ff100000:0003fc00
            FB1: map_video_memory: dma=57140000 cpu=ff100000 size=0003fc00
fb2: s3cfb frame buffer device
Window[3] - FB1: map_video_memory: clear ff140000:0003fc00
            FB1: map_video_memory: dma=57280000 cpu=ff140000 size=0003fc00
fb3: s3cfb frame buffer device
s3c6400-uart.0: s3c2410_serial0 at MMIO 0x7f005000 (irq = 16) is a S3C6400/10
s3c6400-uart.1: s3c2410_serial1 at MMIO 0x7f005400 (irq = 20) is a S3C6400/10
s3c6400-uart.2: s3c2410_serial2 at MMIO 0x7f005800 (irq = 24) is a S3C6400/10
s3c6400-uart.3: s3c2410_serial3 at MMIO 0x7f005c00 (irq = 28) is a S3C6400/10
brd: module loaded
loop: module loaded
PPP generic driver version 2.4.2
dm9000 Ethernet Driver
dm9000: dm9000_probe, init GPIO/EINT.
dm9000: dm9000_probe2
dm9000: dm9000_probe3
dm9000: read wrong id 0x00000000
dm9000: read wrong id 0x00000000
dm9000: wrong id: 0x00000000
dm9000: not found (-19).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s3c-fimc: controller 0 registered successfully
s3c-fimc: controller 1 registered successfully
S3C6400 MFC Driver, (c) 2007 Samsung Electronics
S3C6400 MFC Driver, (c) 2007 Samsung Electronics
S3C PostProcessor Driver v3.12, (c) 2009 Samsung Electronics
S3C6410 TV encoder Driver, (c) 2008 Samsung Electronics
S3C6410 TV encoder Driver init OK.
S3C6410 TV scaler Driver, (c) 2008 Samsung Electronics
S3C6410 TV scaler Driver init OK.
S3C Rotator Driver, (c) 2008 Samsung Electronics
s3c_rotator_probe called
s3c_rotator_probe success
S3C JPEG Driver, (c) 2007 Samsung Electronics
s3c_g2d_probe called
s3c_g2d_probe Success
S3C G2D Init : Done
S3C G3D Driver, (c) 2007-2009 Samsung Electronics
s3c_g3d version : 0x1050000
S3C G3D Init : Done
S3C CMM Driver, (c) 2008 Samsung Electronics
Driver 'sd' needs updating - please use bus_type methods
S3C NAND Driver, (c) 2008 Samsung Electronics
S3C NAND Driver is using software ECC.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ec, Chip ID: 0xda (Samsung NAND 256MiB 3,3V 8-bit)
Creating 4 MTD partitions on "NAND 256MiB 3,3V 8-bit":
0x00000000-0x00040000 : "Bootloader"
0x00040000-0x00400000 : "Kernel"
0x00400000-0x05400000 : "Rootfs"
0x05400000-0x10000000 : "File System"
ohci_hcd: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s3c2410-ohci s3c2410-ohci: S3C24XX OHCI
s3c2410-ohci s3c2410-ohci: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s3c2410-ohci s3c2410-ohci: irq 79, io mem 0x74300000
usb usb1: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2 ports detected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s3c-udc : S3C HS USB OTG Device Driver, (c) 2008-2009 Samsung Electronics
s3c-udc : version 15 March 2009 (DMA Mode)
mice: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input: s3c-keypad as /class/input/input0
s3c-keypad Initialized
S3C Keypad Driver
S3C Touchscreen driver, (c) 2008 Samsung Electronics
S3C TouchScreen got loaded successfully : 12 bits
input: S3C TouchScreen as /class/input/input1
S3C24XX RTC, (c) 2004,2006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10_rtc: tick irq 34, alarm irq 92
s3c2410-rtc s3c2410-rtc: rtc disabled, re-enabling
s3c2410-rtc s3c2410-rtc: rtc core: registered s3c as rtc0
i2c /dev entries driver
s3c2440-i2c s3c2440-i2c: slave address 0x10
s3c2440-i2c s3c2440-i2c: bus frequency set to 377 KHz
parent clock for camera: 266.000 MHz, divisor: 11
[CAM]RESET CAM.<6>s3c2440-i2c s3c2440-i2c: i2c-0: S3C I2C adapter
sdhci: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sdhci: Copyright(c) Pierre Ossman
s3c-sdhci s3c-sdhci.0: clock source 0: hsmmc (133000000 Hz)
s3c-sdhci s3c-sdhci.0: clock source 1: hsmmc (133000000 Hz)
s3c-sdhci s3c-sdhci.0: clock source 2: mmc_bus (44333333 Hz)
[SDHCI]to add external irq as a card detect signal......
[SDHCI]if (pdata->cfg_ext_cd)......
mmc0: SDHCI controller on samsung-hsmmc [s3c-sdhci.0] using ADMA
[SDHCI]request_irq......
sdhci: card inserted.
s3c-sdhci s3c-sdhci.1: clock source 0: hsmmc (133000000 Hz)
s3c-sdhci s3c-sdhci.1: clock source 1: hsmmc (133000000 Hz)
s3c-sdhci s3c-sdhci.1: clock source 2: mmc_bus (44333333 Hz)
[SDHCI]to add external irq as a card detect signal......
mmc1: SDHCI controller on samsung-hsmmc [s3c-sdhci.1] using ADMA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usbhid: v2.6:USB HID core driver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18rc3.
ASoC version 0.13.2
WM9713/WM9714 SoC Audio Codec 0.15
playback: 1, capture : 1
asoc: AC97 HiFi <-> s3c64xx-ac97 mapping ok
[WM9713]Open speaker volume.
ALSA device list:
  #0: SMDK6400 (WM9713)
TCP cubic registered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1 part 20 variant b rev 5
s3c2410-rtc s3c2410-rtc: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2000-04-05 05:23:12 UTC (954912192)
IP-Config: Device `eth0' not found.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3/2 on 202.113.70.123
usb 1-2: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s3c2410-ohci and address 2
usb 1-2: device descriptor read/64, error -62
usb 1-2: device descriptor read/64, error -62
usb 1-2: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s3c2410-ohci and address 3
usb 1-2: device descriptor read/64, error -62
usb 1-2: device descriptor read/64, error -62
usb 1-2: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s3c2410-ohci and address 4
usb 1-2: device not accepting address 4, error -62
usb 1-2: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s3c2410-ohci and address 5
usb 1-2: device not accepting address 5, error -62
hub 1-0:1.0: unable to enumerate USB device on port 2
rpcbind: server 202.113.70.123 not responding, timed out
Root-NFS: Unable to get nfsd port number from server, using default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5/1 on 202.113.70.123
rpcbind: server 202.113.70.123 not responding, timed out
Root-NFS: Unable to get mountd port number from server, using default
Root-NFS: Server returned error -5 while mounting /home/byg/nfs_share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via NFS, trying floppy.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nfs" or unknown-block(2,0)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here are the available partitions:
1f00             256 mtdblock0 (driver?)
1f01            3840 mtdblock1 (driver?)
1f02           81920 mtdblock2 (driver?)
1f03          176128 mtdblock3 (driver?)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2,0)

网友A:
你用另外一台pc nfs mount 服务器试试。
先搞清楚是服务器的原因还是你板子的原因,记得用同一条网线。

网友B:
ID,觉得像是硬件问题,检查下MAC控制器那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