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主:关于STM32的JTAG改为普通I/O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0-10-22):
请教香主,在仿真完后,想将JTAG口改为I/O使用(ST的规格上也说可以),但总是不成功,请问是什么问题,应该如何检查?
谢谢!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请再说具体些,谢谢。

楼主:
就是为了走线美观,想利用JTAG改为普通I/O。
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忘记在RCC_Configuration()中开启AFIO时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