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距离

楼主(2010-10-22):
CyFi无线传输距离怎样?

楼主:
只有一款收发芯片,看了数据手册,貌视也没针对具体相关参数对传输距离作出任何的说明

网友A:
什么波特率下以及什么功耗下节点与Hube的距离限制不知是多少

网友B:
这个涉及的因素太多了,没有说明距离吧

网友A:
记得CY3271可以做到200米

楼主:
看到过这个200的说法,不知是不是测试报告

网友C:
看加不加功率放大

网友A:
100米应该没问题

网友D:
因为传输距离受外界干扰很大,所以一般不会给出具体的数字,呵呵

网友C:
CY3271实验板信号连接方向性要求很强

楼主:
CY3271实验板信号连接方向性要求很强
引用 网友C:
嗯,天线决定

网友E:
Artaflex (不知道是个什么公司)使用CYRF7936做出的产品传输距离可达1Km。

以下内容来自官方网站:
Question: Is it possible to get a range of 500m or above using CYRF7936?

Response:The radio module that supports upto 1Km Line of sight which is manufatured by Artaflex using Cypress CYRF7936.

网友E:
Question:
What is the typical indoor and outdoor range of the CyFi Protocol?

Response:
Range is a difficult question to answer due to the many variables affecting it, however, in an open-air, line of sight, interference-free environment, we have conducted field testing that has resulted in 50-70m of range using only the on-chip power amplifier (link budget - 101 dBm). With the FirstTouch Kit in a similar environment and max off-chip power amplification (link budget - 117 dBm), we've resulted in 400-450m of range. With respect to range and based on the given assumptions there's very little difference in range between indoors and outdoors. That said, an indoor environment will typically also introduce other RF-absorbing materials such as reinforced concrete walls or other surfaces that will reduce the range depending on those material-characteristics.

网友F:
加功放的话就远了,如果不加的话100米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