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蓄电池供电和开关电源供电的电流差别

楼主(2010-10-22):
我有一台齿轮泵,输入电压是12V,控制方式是0~5V线性可调控制100~1000ml/min的流量,我用两种方式给它供电一种12V开关电源,此时供电电流时3.84A,第二种12V蓄电池供电,此时的供电电流时1.5A,两种状态下流量不变,我不明白为什么蓄电池供电的电流要小很多?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它的电流升高。

网友A:
蓄电池电量不足,上电时量一下电压就知道,一定掉下来了

网友B:
估计就是这个原因,电压一下来,电流也就跟着下来了。

网友C:
电流下降那么多,电机的功率应该下降很多,小流量可能没差别但在大流量的时候一定有相当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