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51单片机高手,用哪种方法对一个端口操作速度最快?

楼主(2010-10-22):
对一个端口操作速度最快的方法还有其它吗?
sbit  CLK=P1^2;

main()
{
   while(1)
  {
    CLK=1;
    CLK=0;
  }
}

还有什么方法比上面的操作速度更快的?

网友A:
CLK=1;
CLK=0;
CLK=1;
CLK=0;
CLK=1;
CLK=0;
CLK=1;
CLK=0;
CLK=1;
CLK=0;
CLK=1;
CLK=0;
CLK=1;
CLK=0;
CLK=1;
CLK=0;
CLK=1;
CLK=0;
CLK=1;
CLK=0;
CLK=1;
CLK=0;
CLK=1;
CLK=0;
CLK=1;
CLK=0;
CLK=1;
CLK=0;
CLK=1;
CLK=0;

网友B:
LS真乃高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