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激变换器的绕组复位

楼主:
:( 正激绕组复位到底是怎么个复位法啊?
谁能帮我说说
复位绕组的一端跟主绕组的一端都接电源正了。

10:52:32
是啊,这就是类似于反激的接法啊
10:52:55
输出的时候,复位绕组因为有反向二极管,不导通。
10:53:32
嗯 。是的。
10:53:36
关断后,没有磁激励了,复位绕组的能量反向释放到电容里存储。
10:54:39
不对吧。关断后。复位绕组里的能量应是主绕组藕合过来的吧。
10:55:01
我们复位实际应是把主绕组的磁还原到起点吧
10:55:59
这个电流怎么样走呢。
10:56:29
我也想想
10:56:50
很久没做过单端反激了,也无知了。
10:57:03
不是啊。这个不是反激。
10:57:07
我弄的正激。
10:57:15
很久没做过单端正激了
10:57:31
file:///D:/QQ/Users/59578783/Image/O2C6$]BWCP[74329%3K6XUR.jpg
10:57:52
复位应该是针对漏磁的,因为导通阶段,主能量都转换到二次侧了。
10:59:18
还有励磁。
10:59:50
你关断后。变压器的主绕组电流不会马上消失。
10:59:53
关断后,MOS不导通了,反向电流应该是无法通过主绕组了。
11:00:32
这时候 电流还没反向。
11:00:44
还应按着原来的回路走。
11:01:25
正激磁芯复位,需要处理磁场储能有两部份,一是漏感的储能,只能在原边处理,楼主漏掉了这一部份;另一部分是励磁电感产生的,可以在原边处理,也可以在副边处理。

11:02:19
加上复位绕组后。这些能量如何返回到电源端呢。

11:03:29
首先我们可以这样考虑,肯定不是通过主绕组和二次绕组来传递电流的,如果是这样,漏磁和励磁都转换了,就无须复位了。
  11:03:42
对。
11:03:55
这样就是反激的磁复位而不是正激了。
  11:04:41
那肯定的,我一开始就跟你说过类似于反激的原理,在停止器作用的。
11:05:47
反激是把能量通过次级处理掉的。但正激不是。他是返还。
  11:06:23
正激是送回给电源而不是消耗掉。
11:06:35
你搞混了,复位的方式类似于反激,但它的输出是对于原点能量的,
  11:07:05
好吧。就样认为也可以。
11:07:40
那你说说看。开关管关断后,我们的这些能量回路是怎么走的。
11:08:51
那不就可以按反激的原理来理解吗
11:09:34
关断后,能量反向输出了,二极管正极接的电容正,负极接的地,能量就返回到电容了。
11:11:13

11:12:00
二极正极接的是地呢。
我实在是搞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2010-10-22):
复位时候的电流走向是怎么样走的,这个能量是如何返回给电源的。

楼主:
关断后电流走向?

楼主:
关断后的电势变化方向?

网友A:
三楼四楼的图,电流方向正确,电压方向因有两个绕组,各绕组最好分别标出。变压器各绕组同名端最好是各绕组分别标注。
首帖的原理图,复位绕组的接法并未考虑到绕组的分布电容,还有更好一些的接法。

楼主:
MAYCHANG大叔也来看了。
嗯啊。首贴里头的是双线并绕(主绕组与复位绕组一块绕的)
如这图所示,这样的接法。复位绕组可能就要单独弄一个了。不能并绕了。

网友A:
7楼:
此图接法和首帖并无不同。
无论哪种接法,主绕组和复位绕组都可以双线并绕。不过,若主绕组和复位绕组线径不同,则绕起来比较困难。
可以考虑主绕组采用多股线,单股线径与复位绕组相同,换言之复位绕组是主绕组的一股,这样就好绕了。

此图中,Nr绕组位置与Dreset二极管位置互换,即可避免分布电容影响。

网友A:
难绕的,是主绕组与复位绕组匝数不同,这样没办法双线并绕,只能双线并绕若干匝,然后匝数多的那组单独绕几匝。

网友B:
绕组复位的方法,在功率开关昂贵,变压器廉价的过去是有技术优势的,并且由于绕组复位与主绕组多少还有那么点漏感,主开关上还是得加个小的RCD。
如今功率开关白菜价了,变压器价格一直上涨,有源钳位及双管交叉正激效率及功率密度都有优劣,与时俱进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A:
变压器价格上涨,主要是铜线价格上涨。
PowerAnts说得对,材料价格的变化导致设计变化,无论哪个行业都是常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