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M051的PLL不稳定

楼主(2010-10-22):
开始测试的时候PLL倍频成功,同样的源代码后来就不能倍频了,我把代码粘贴出来.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include "Driver\DrvUART.h"
#include "Driver\DrvSYS.h"

void Delay(uint32_t x)
{
    int32_t i;

    for(i=0;i<x;i++)
    {
        __NOP();
        __NOP();
    }
}

int32_t main (void)
{  UNLOCKREG();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 Waiting for 12M Xtal stable */
    while (DrvSYS_GetChipClockSourceStatus(E_SYS_XTL12M) != 1);

    LOCKREG();
    Delay(200);
    DrvSYS_Open(48000000);

    DrvGPIO_Open(E_PORT0,E_PIN0, E_IO_OUTPUT);

while(1)
{
DrvGPIO_ClrBit(E_PORT0,E_PIN0);
Delay(200000);
DrvGPIO_SetBit(E_PORT0,E_PIN0);
Delay(200000);
}
}

网友A:
我的卡在这一句
while (DrvSYS_GetChipClockSourceStatus(E_SYS_XTL12M) != 1);
不知道nuc120支持不支持ClockStatusRegister这个寄存器~~
程序里面看到提示Only some of NuMicro NUC100 Series support this function.

网友A:
while (DrvSYS_GetChipClockSourceStatus(E_SYS_XTL12M) != 1);这个去掉

LOCKREG();这个放到DrvSYS_Open(48000000);后面试试~~